很奇怪的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1-10-20):
KK.5.5的板子.XXD2212+XXD30A(好盈程序).低油门时,会有"啪啪"声.有谁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另外,单独用接收器接电调时,没有任何异常.传入KK板后就会出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0NDUzMTI4.html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XXD30A(好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30A(好盈程序)????

是的.没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情况一样,XXD,HW30A电调,低油门啪啪响,油门过半就不响了,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估计和我的小电机情况一样,低油门的时候有某个电机驱动电力不足,出现响声,油门大了电力足了就不响,你可以尝试没装桨的时候低油门,用手轻触电机外转壳,能感觉出来哪个电机明显转速不够,或是电机在接触的时候会停转,出现该情况再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