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可控硅调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请教一个关于可控硅调压有效值的问题,为何调压过程中指针式电压表和数字电压表测得电压值不一样?50--200伏范围内数字表总是比指针表低20--30伏,220伏时测的都一样!到底哪一个测得准呀?

网友A:
峰值和有效值,指针的是有效值

网友B:
加个负载如电灯

楼主:
是加了负载的呀,而且是电饭煲。是这样的,我用电饭煲熬稀饭,开了以后用小火(刚好手上有个3KW的可控硅调压器就接上了),用一个指针表头监测电压(机柜上装的那种比较大一点的AC 0--250V)调到大概50V刚好稀饭能保持沸腾。想用数字表测得精确点,一测才发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