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机轴补救办法和另两东西的用法

楼主(2011-10-20):
请问这个电机轴怎么处理?被电焊堆了一圈,受热后轴变形了,轴头的中心孔肯实是没用了,怎么才能把焊的地方车得同心呢?那两块v形铁是在什么地方用的?感觉太薄了只能用在给柱住钻孔上,还有别的用法吗?

楼主:
这个是从小工业机上拆的中拖板和丝杆。开始准备拿它固定在台钻上上面再固定个钳子当个一字拖板,又感觉可惜了,请教下有什么好的用法?

楼主:
那电机做工蛮好,原装轴承是nsk的,铝壳,废了有些舍不得!

网友:
上车床,中心架卡在轴承位置。打表找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没中心架啊,老床难配自己现在又没做出来

网友:
转子装到电机上,电机固定到中拖板上,中拖板固定在砂轮机座上,开机,磨,那就叫外圆磨吧?

网友:
没中心架就出去找外加工吧。找大车床,直接夹着转子,打表找正轴头。

网友B:
转子咋拆下来就咋装上去,将电机固定通电自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咋拆下来就咋装上去,将电机固定通电自宫。

听上去不错的方法。
不知道这位同学自己有没有试过?

网友:
把电机装好,固定在车床轨道上,然后自宫,我一个200w2800转的就是这么搞的,就是转速高容易烧刀尖(白钢刀)。

网友:
楼上挺有创意。。。。。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兄弟,参照下,回头咱把轴锯断装复电机,让它自己转起来,边上搁一刀向里切,看能不能找到轴中心,然后再上床来一刀,

楼主:
V铁用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见轴加焊粗了吗?不先车轴承都装不上,怎样自宫?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八楼的,我用手机上的,没看间轴承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轴吧
电机换轴搞不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我基本都是手机上的…回头得看看能过端盖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