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 450Mx 第一次用要不要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2011-10-20):
如题,以前被砍过,所以一直不敢近身把油门推到最高,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飞了一个多礼拜了,一直没校准,有什么影响没!只是电调很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只要能启动效不肖准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飞了一个多礼拜了,一直没校准,有什么影响没!只是电调很烫

达不到最大功率(最高油门点),另外油门曲线不对应正确的输出功率

不校准油门行程能用,但是不好用

网友:
校准的过程是不会启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免不了要校准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怕呀,亲眼见过大桨近身狂转,很震撼。

网友:
这什么道理, 那干脆别玩儿了, 你都怕它校准时候启动那怎么不怕它不听遥控的上电就直接启动?

当然办法不是没有, 大不了拔掉一根电机线, 还是能听到声音的, 拆掉桨, 但是这完全没必要

网友:
肯定要啊,不然影响精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心理障碍呀,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砍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听大家建议,今晚搞定它

网友:
你就不能把大桨拆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肯定要拆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心理障碍呀,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砍过。

火很烫手, 但是人会利用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