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

楼主(2011-10-20):
潜水有一段时间了,看来还是先练习模拟式吧。老鸟们给推荐一款实惠点的
模拟器
,最好是两用的,以后就不用在买遥控了。谢谢!直升机的。

网友A:
要两用,以后不用买控,那就只能买个控回来了~再加个USB狗,玩凤凰或G4等!~
这个问题,转移为:你要买什么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什么控,前面看了看论坛,说什么的都有,您觉的新手应该先用什么样的控,请多指教。急!

网友B:
LS的二选一都可以。

网友C:
楼主可以选择ESKY的四通双桨机,整机里面带有模拟光盘的,可以模拟又可以结合真机玩,上手很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