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请问在哪里调类似e-ring的功能呢?

楼主(2011-10-20):
V-bar请问在哪里调类似e-ring的功能呢?我的是5.2的标准蓝,一直找不到

网友:
e-ring的功能是啥?求普及

网友:
估计就是SWASH RING,标准版貌似没这功能

网友:
8fg控上面有swash ring功能,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的是pro,但是没有找到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这里

貌似是在swash的博士帽里调整,见图

楼主:
我的是中文的5.2,是pro版的,但是就是找不到cyclic ring....

楼主:
找到了,中文居然叫循环环。。。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中文居然叫循环环。。。汉。。。

所谓的中文只是纯粹Google翻译水平。
反正俺是看不习惯,还是用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