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承 做驱动轮改造行不行??

楼主(2011-10-20):
这种轴承改装HL3号坦克的驱动轮行不行,内径8MM,最大外尺寸47MM

网友:
我觉得可行。有老外改装没用轴承,用铜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看了,外尺寸有点大,本身带的那个塑料小壳子古井扣不上

网友:
这叫什么轴承?我也在找类似简易的改法,我的M41改轴承比较烦……
估计尺寸小点就能锁在车体上了。

网友:
这种轴承不行的!属于自调心轴承会往一边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