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飞4S的涵道,电流问题

楼主(2011-10-20):
3S飞4S的涵道电流是增加呢还是减少。
如,4S涵道电流50A,用3S
电池
后推力少30%,电流少了多少了?

网友A:
电流应该减少 但是减少小多少这个不好确定了

网友B:
电流会减小,但是功率也会下降不少,要确定是否够用。

网友C:
加个功率表测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钳流表,方便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