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水了,现在需要很大的油门才能推动,小油门电机卡 ...
电机进水了,现在需要很大的油门才能推动,小油门电机卡卡的!

楼主(2011-10-20):
前几天飞机进水了,然后电调烧坏了,之后我换了一个电,然后测试,副翼,尾翼正常使用,可是
电机
小油门下一卡一卡的,需要比较大的油门才能高速转起来,而且还冒着烟啊,不知道是电机生锈吗?手动转动电机,也感觉卡卡的。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拆开把轴承换掉

网友B:
进水后一定要检查轴承的

网友C:
用WD40喷,喷完低速运转一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具体怎么检查呢?怎么转动电机会冒烟呢?

网友E:
冒烟可能是一块磁钢松了

网友E:
或者是电机和电调之间的某个插头脱焊了

网友:
放点花生油进电机里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