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自驾参数调试详解

楼主(2011-10-20):
用户进行调试此文档内容时请确保:
1.
飞机已经正确安装并且处于待飞状态。
2.
初次测试请选择无风环境.
3.
有足够场地试飞.
4.
第一次测试请使用姿态模式
5.
任何机械和配合的问题都可能导致飞机无法达到最好的飞行性能
对于绝大多数四轴或者多轴飞机,默认参数是可以稳定的飞行的。出于安全考虑,对于多数多轴飞机来说默认100%的基础感度,和姿态感度其实是略微偏小的,这篇文档就是教大家如通过里面通过参数的调节,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飞行多轴飞行器。
首先,用户开始调试自驾控制参数之前,先请点击默认,把所有的参数值还原成默认的100%位置。
1.
基础感度

建议用户从基础感度开始调试,因为如果基础感度数值不在一个合适的区域,那么如何调节其他的参数都不会让飞机得到最好的飞行状态。
基础感度有四个方向,其实也就是飞机要控制的四个方向,俯仰,横滚,转向和高度。其实调节的方法和一般的模型中的感度调节是一个道理,相信使用过其他控制器,或者玩过直升机的玩家都知道锁尾陀螺感度对应的意义,这里是一样的。
A.俯仰、横滚:
如果用户第一次飞行,请选择一个没有风的,并且相对开阔的场地。首先请在姿态模式下慢慢的把飞机推离地面,当然这时你要确定安装方面的所有细节都已经注意了,飞机是一个绝对正常的待飞状态,首先观察有没有在任何一个方向有震荡的表现,所谓震荡就是来回周期性的动作,如果一切都还正常,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感觉前后左右方向打杆对飞机的影响。用户的操作可以是这样,打杆之后马上松杆,这是飞机应该会自动回到水平,观察飞机回中时候的反应,如果感觉回来的时候很柔软,柔软指的是反应不直接,拖泥带水。那么请加慢慢大基础感度,每次在10%-15%,直到出现松杆的瞬间出现有些回弹或者抖动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不是能感觉到对飞机的操作感变强了呢?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感觉杆量对于飞机更的控制更直接更干脆了。但是我们不希望飞机出现回弹或者抖动的动作,所以此时可以再略微降低感度到正好没有回弹或者抖动状态,就应该时相对合适数值了。但是有些用户可能感觉,虽然反应的干脆度是增加了,但是感觉飞机转的慢,先不要急,一会儿讲到姿态感度的时候就会讲到相关的信息。
B. 尾巴
尾巴的感度其实很好调试,因为只有一个基础感度参数,和普通锁尾陀螺的调试一样,希望干脆一点就增加感度,希望柔和一点就减小,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多轴飞行系统,由于尾巴的旋转是靠的桨旋转的反扭力来实现的,所以他的力度有限,过大的感度也不会引起像直升机尾巴一样的震荡,而是会引起启动和停止的时候电机反应过于强烈,从而影响到其他方向的稳定性。
如果出现左右的速度和停止不对称情况,请仔细检查自己的电机安装是否足够的正直朝上。
C. 高度
对于垂直方向感度是否合适,第一,观察飞机能否锁定高度,在油门杆在中位的时候飞机应该是可以锁定当前高度的,第二,观察飞航线的时候也会不会出现大幅度的高度变化。
如果初次用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使这个感度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数值。同样慢慢的增加垂直方向感度(每次10%),直到正好出现上下的震荡,或者感觉推杆反应过于灵敏,此时应该是这个参数能调到的最大数值了,然后在这个数的基础上减小20%之后的数,就是相对合适的参数了。
2.
姿态感度

基础感度调好之后飞机的飞行性能应该已经可以适合多数的飞行,如果用户还想进一步提升手感,或者说每个人对飞机的个性要求不一样的话,可以再微调姿态感度。
姿态感度只对俯仰和横滚有作用,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数值越大飞机对应该杆量的反应越快。因为杆量对应的是一个倾角,满杆量对应的是35°,比如用户给了一个20°倾角的命令量,姿态感度越大,飞机从0°转到20°的速度就越快,反之越慢。当然请用户注意,太快或者太慢的数值都是不适合飞行的,而且太慢的数值可能到飞行过程中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太大的数值也同样会导致机体的震荡。默认参数100%对于多数飞机也是略偏小的一个参数,用户可以根据适当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对飞机的操作习惯每10%的增加(减小)这个数值。非特殊情况下不推荐低于80%或者高于150%。
3.
高级参数

希望用户不要随意修改高级参数,默认值是能适合几乎所有的飞机飞行的,保持默认值100%即可。
这里介绍一下高级参数的含义,
A.静态误差修正率,在飞机静态情况下对误差补偿速率。
B.
速度阻尼,只在GPS模式起作用,数值越大GPS模式下松杆之后,飞机的刹车会越厉害,但是同时在推满杆量时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也会变小,越小会导致刹车变的很柔和,需要时间长,并且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也相对较大。太大或者太小都可能导致GPS模式下的悬停不稳定。

C.
角速度阻尼,对角速度的稳定性的一个修正参数,默认参数即可,过小会引起低频的震荡,过大会引起不规则高频震荡。(这个已经没有了)

D.
扰动感度:极端GPS情况下的特殊参数,请保持默认即可。

再次提醒用户:在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请不要修改默认数值。

网友:
有对新版本的解释吗

网友:
一定要多看说明书设置好先!

网友A:
看起来容易,调起来还是不容易啊,调来调去总感觉没有到最佳状态,郁闷了

网友(2012-02-05):
好帖,尾舵感度调到了180才能锁得住尾。不知如何调整。

网友:
留个脚印,空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的刚开始飞的时候前后左右都是160   尾是120   上下是130  在高度五米以内尾巴还可以   当飞高了以后有侧风的时候尾巴也会有锁不实的现象  会一摆一摆的  去电咨询他们的工程师了解到可以将尾的感度往上加 现在我的是180  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觉得有条信息是这么写的  关于感度只要飞机不出现抖动感度有多大调多大  这样猴子才可以发挥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容易,调起来还是不容易啊,调来调去总感觉没有到最佳状态,郁闷了

同感啦!

网友(2012-04-07):
应该出个 猴子 的调试视频,详细一点, 再说你这上商业飞控了,对不起这个价格的服务

网友:
收藏了,有用的

网友:
今天试试悟空调参把静态误差修正率调大些130飞行器平稳多了微小抖动没了拍视频好多了,这个不打开GPS也能感觉到的  ( 原来是100,负载加上后产生微小抖动,声音也有些乱,现在都提升了平稳性)

网友:
静态误差修正率,用的浆影响也有关系的,飞的时间多少都有影响的。这个数据对机架的影响很大的大家留意一下试试(静态误差修正率是机子装配完成了调一次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