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9Ⅱ问题

楼主(2011-10-20):
刚买的天地飞9,完全不会使用。请教各位,对好码后,开遥控 ,450电直接电后,
电机
为什么会发出哔哔警告声音?,油门3通道正反方向设置都试过了,电机一样发出滴滴声。拆掉电机两条电源线就不响了,可以操丛各通道
舵机
了,天9油门遥控杆是处于最下位置的。

网友A:
设置下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问题已解决了,原来销售商只帮我改了美国手遥控杆,软件没有设置为美国手,就是所谓的遥控杆设置2.4项美国手,1.3是日本手。经过自己摸索解决了问题。哈哈,天9比乐迪要复杂繁琐。

网友B:
回答正确,天9比乐迪要复杂繁琐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刚买了天9,也是美国手,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