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M180V速度显示全显0000

楼主(2011-10-20):
就不显转速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那位大哥懂的起的啊~~~ 帮下忙撒

网友:
看磁铁还在不.在的话换个霍尔试试。霍尔修电动车的那有卖不贵2块钱。这两样都没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新的的一套也不贵 。我淘宝买的30块一套。

网友:
我用的也是180V,第一次看到里面是这样,看样子显示部分是个计数器,这东西电子商场应该有卖的,那个抹掉型号的集成块应该是个单片机,估计他坏的可能性大一点,也有可能是晶振坏了,车床这东西经常有震动,弄坏晶振也是有可能的。我猜一下,这个单片机可能是AT89C2051,我看到是20脚。

楼主:
单片机肚子下面有   没被抹掉

网友:
wm180v

干啥要抹掉IC型号??典型山寨货.

网友:
二手的吧,电路板是不是被更换过?希望不是IC坏了

网友:
简单的测试,在单片机上脉冲输入端,连续间隔地、接地一下,相当于给予脉冲,看看单片机有没有指示,可以检测单片机是否有问题
或者测试一下霍尔检测是否有脉冲输出

网友:
还有一个,是光电检测?还是霍尔元件检测?
光电检测,看是不是光敏元件脏污了?
霍尔元件检测,是不是磁铁丢失了?

网友:
断开传感器部分,如楼上所说:脉冲输入端,连续间隔地、接地一下,如果有转速指示则显示计数部分正常
看传感器像是红外对管,用光栅的,一个收一个发;工作时测接收那个有没有脉冲输出,有则检测显示部分;如果没有用手机打开手机摄像头对着发射管,看看它是否正常发射红外线;不发的话检查传感器供电是否正常。
显示计数部分是单片机控制,看图片应该没坏,如果单片机坏或不工作,会什么显示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是单片机,因为旁边有晶振。20脚可能是AT89C2051。单片机应该没坏,如果坏了0000也显示不了!重点查一下接插件和连线,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光电的,是否脏了,有无 5 V 电压,收发管损坏等。

网友:
楼上的说了,我也相信应该是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我的也是 买来没多长时间就挂了 不过用不到 也懒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