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改手

楼主(2011-10-20):
问个问题,
遥控器
改手,要是电位器一样阻值,把油门的线,和升降的线,对调一下,不行吗?要是不一样,把电位器换一下不也行吗?日本手改美手,美手改日手,不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好像不用改啥吧~就把控的模式改一下就行了,mode1日本手,mode2美国手,mode3中 国手,mode4没试过

网友B:
啥控? 一般的拆开 换下垫片 改下模式就行

楼主:
多谢各位,是DX6,不是什么好控,我只是说,我这和方法行不?不就不用改模式了吗?

网友B:
..你那多麻烦

网友C:
按LZ的方法还要换微调开关,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