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组合运动

楼主(2011-10-20):
请问一下懂雕刻机的坛友,我diy的机子单轴独立运动的适合很顺滑,这证明了轴承和丝杆的同心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x轴和y轴一起运动的时候(比如雕斜线刀路或者雕圆形的时候)整个龙门就会震动得很严重,感觉这完全是机械震动,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的吗?致谢

网友:
楼主 需要的时候请用润滑剂,本来就干 还硬移动

网友:
驱动的事吧

网友:
机机有点头重脚轻,脚掌大才撑的牢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0638&extra=page%3D1

网友:
可能同时驱动时电流不足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足

电源功率不足,或者是接口板和步进电机用了同一个功率小的电源。另外步进电机的脉宽调高点可能也有效。

网友:
加速度和速度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