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次室外飞 WKM 出事情了

楼主(2011-10-20):
前后 装了3天 其中 等材料什么 X650V的 机架 好赢20A的 天行者电调 其他 全部都是X650V的配置 电机啊 浆啊 WKM 12Z的 控

今天 风比较大 大概在3级吧 室外 GPS 搜星 6星后红灯不闪了 推油门 起飞 但是 但是 之态不对 头向下 向前飞去 勉强控制住了 放杆后 继续向前飞去 好不容易稳定住 打算降落 落地瞬间 突然向后倾斜眼看马上要翻了  于是 加大油门 机器 搜的一声 向我身后 拉高 飞走 越飞越高 当时就慌了 下意识 收了油 结果50米外 坠地。。。。。损失 电池挂架 2个浆  GPS天线 固定碳棒一根  摔得比较狠啊 心痛啊。

我想不明白了 到底是因为风大 无法控制住 还是因为 当时 起飞前 我上电的时候 拿在手里上的 初始的水平位置不对呢 。 上电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放水平面上 让WKM 知道基准水平位啊 。。请 帮助分析下。

最近调试4轴 有一点我是想明白了 动力越强劲 飞行越平稳

楼主:
哎 纠结 啊  上电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 水平位 呢

网友:
上电的时候不用水平,推油门的时候会设定当前位置为HOME点。疑问2点。一遥控器校准了吗?2 、指南针较准了吗

网友:
 应该要的吧,和mb一样的

网友:
上电的时候水平放置是必须的

楼主:
遥控器是绝对校准过的 指南针夜同样校准过 但是后来发现gps的箭头方向搞错了反了180度 但是室内飞行一切正常啊 为什么室外gps定位之态就乱飞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绝对校准过的 指南针夜同样校准过 但是后来发现gps的箭头方向搞错了反了180度 但是室内飞行一切正常啊 为什么室外gps定位之态就乱飞了呢

。。。。。。。。。。。。。。。。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无语的,但我还是来回答你一下:
1.GPS在室内是没信号的,所以你飞的稳,室外GPS起作用了,所以就不行了。
2.GPS安装反了,就好比你造个汽车,但方向盘安屁股上,所以就不对了。(这比喻可能不恰当,但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你真幸运,你这情况应该飞走才对。

网友:
GPS装反,没飞丢就不错了

网友A:
可能:
1:重心没设置好
2:飞机上电以后没重新做过平衡,重心位置和设置的不对
3:gps离其他任何电子设备过近,小于10cm,有干扰
4.飞机动力配置及自驾参数设置不合理

自己找以下原因吧~650改wkm我也在飞,完全没有问题,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1:重心没设置好

自己找以下原因吧~650改wkm我也在飞, ...

四轴用自稳无需设置重心

楼主:
有些 问题 不是我想的这样 有些逻辑问题 我们要搞清楚

GPS天线里有什么东西 : 按照DJI的说法 里面有电子指南针传感器 和 GPS接收天线

好吧 GPS 信号 我在室内是没有用的 但是 指南针传感器 我在室内可以用吧

按照我的认识能力 GPS 天线在机架上的 安装水平位置 是没有方向之分的 指南针传感器 确实有方向之分 起码 你要告诉软件 物理的安装位置 机器的前面是哪里

但是 但是 难道 室内飞行的时候 指南针传感器 没有作用吗 还是 只有在 GPS定位之态模式下 指南针传感器才有作用呢?

我现在 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  到底是我 安装方向出的问题 导致事故 还是 风太大导致事故 还是 上电时候 没有水平摆放导致事故

如果是 安装方向错误导致事故 告诉我 逻辑关系

笼统解释 等于没有解释

网友:
GPS模式需要融合指南针数据

指南针都反了,GPS下不丢就不错了

接电不需要绝对水平,大概一个平面就行

但是接上后10秒内,不能触动机体

4-5级大风我飞过WKM,650V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强。。。。。。。。gps的箭头方向搞错了反了180度

网友:
楼主不看安装说明书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