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电压与电池容量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1-10-20):
锂离子电池开路电压与电池容量的对应关系分析
  先给出一个表格:如下,百分比是电池的剩余容量,右侧是对应的电池的开路电压(OCV).
  100%----4.20V
  90%-----4.06V
  80%-----3.98V
  70%-----3.92V
  60%-----3.87V
  50%-----3.82V
  40%-----3.79V
  30%-----3.77V
  20%-----3.74V
  10%-----3.68V
  5%------3.45V
  0%------3.00V
Reference URL:http://www.dz3w.com/articlescn/dianchi/7230.html

网友:
完全不对

网友:
怎么不对了?是开路电压啊

网友:
本篇讨论的是目前手机上普遍采用的以4.2V恒压限制充电的单节锂离子电池.

网友:
可以参考哦!

网友A:
据我所知,锂聚合物电池在空载2.8V时,还有能力输出电力的。
第一次练习450时,太兴奋,忘了装电压警报器,一块电练了20多分钟蛙跳。等到想起玩了这么长时间了,电力可能不够,取下电池一测,Oh,Mygod,2.8V。

网友:
靠谱,但不绝对。

不同厂家/配方的电池,即使同样容量,同样C数,内阻接近的,放电平台也可以差很多,参考此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锂聚合物电池在空载2.8V时,还有能力输出电力的。
第一次练习450时,太兴奋,忘了装电压警报器,一块电练了20多分钟蛙跳。等到想起玩了这么长时间了,电力可能不够,取下电池一测,Oh,Mygod,2.8V。

过一段时间再测,电压会回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