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v100d04/genius cp2

楼主(2011-10-21):
又组装了一台加强版的100d04给我女儿玩,也按照华科尔的广告风格吹一下牛吧:
全球最轻最耐炸的双无刷机v100d04 diy完成,以下是参数
1。3mm主轴,成本低至1.00/根
2。1.5mm 实心横轴,采用12.9螺丝,成本低至0.1
3。0.5模数大齿轮, 成本低至0.6/个
4。空机重量 : 48g(采用hp03s电机)/49g(采用c05m电机), 比双无刷的v100d03轻6g, 比双无刷的mcpx轻3g
5。悬停不如mcpx稳,锁尾和航线远超mcpx

室内悬停,验证锁尾效果视频

楼主:
加强篇
主轴
现在花科尔面对mcpx的产品,已经知道原来那种故意设计得很脆弱的机型是没有销路了,所以也在吹新产品如何耐炸.可以花科尔还是死性不改,整天就在强调踩不难得头罩,难以弯断的大桨这些次要部件,闭口不提主轴的强度. 其实主轴是电直的脊梁, 强度不够根本谈不上耐炸.
花科尔从cp机开始,轴径增强为2.5mm(mcpx, 九鹰的小机都是3mm,这个所谓的增强也太恶心了),但是用的是碳纤管,在有刷动力还算耐炸, 改用无刷动力根本不行. 所以必须换成钢轴(至于用2.5mm还是3mm钢轴,就取决于你能否自己diy 3mm鱼眼的十字盘)
主轴diy很容易,在淘宝买不锈钢毛细管(3mm主轴选外径3mm内径2mm的, 2.5mm主轴选择外径2.5mm内径1.5mm的, 20元一米), 自己锯短(长度50mm), 然后按照下图自己用锉刀和1mm钻头在一端开个小孔即可

由于3mm不锈钢管硬度很高,直接用1mm钻头钻孔会很难固定,技巧就是先用三角锉刀横着锉个槽,锉到横槽快到达内径时,用手钻夹1mm钻头钻几下就轻松搞定旋翼头固定孔

十字盘
100d03用的是2mm钢轴, cp用的是3x2碳纤管,这两种主轴在无刷动力都不耐炸.所以需要用3x2mm的不锈钢管做主轴- 既轻又结实.
但是,要采用3mm主轴的前提是要找到相应的十字盘, 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用Microheli的120d20金属十字盘与九鹰260的金属十字盘杂交,  详细做法可以参见下面贴子的6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930&extra=page%3D6
如果没有上述十字盘,那么cp的塑胶十字盘也可以勉强凑合, 不过其所用的2.5mm碳纤主轴一定要换成钢制主轴
中联与大奖夹
对于3mm主轴,中联就可以选用mcpx的中联; 如果选择2.5mm的主轴, 那么中联只能选用cp的中联.  无论选那种中联, 大奖夹都可以改用mcpx的金属版桨夹(塑胶版的很容易就炸坏了)
加强版横轴
mcpx和华xx的小鸡都是1.5mm横轴,这个部件是改双无刷动力后最脆弱的环节,基本上是一炸即弯. 如果想加强横轴的耐炸能力,可以按照下图来改进

1) 找250金属尾管固定座用的钢轴(2mm粗, 内壁已经攻好了1.5mm螺纹)来代替原来1.5x1.2的横轴
2) 由于中联的宽度是8mm, 所以2 mm钢轴要锯短为约7mm(稍微比中联宽度小一些,这样可以压紧横轴的O型橡胶垫圈)
3)用2mm钻头将中联的横轴孔扩大(不需要很精确的,比2mm大一些都可以), 使2mm钢轴可以穿进中联
4)找美制0# 螺丝(8mm长/80牙 --250飞机有,淘宝也可以买到, 2.5/颗), 按照上面第四图穿进大奖夹和铜垫圈,再拧入2mm钢轴(要上螺丝胶), 等螺丝胶干了之后插入中联的O型橡胶圈穿过中联, 然后另一端同样拧紧0#x8mm螺丝即可.
加强后的横轴与原来的横轴对比结实很多, 除非不熄火炸在硬地上,一般很难弄断, 即使断了也只会在螺丝的杯头折断,换一个螺丝即可

楼主:
选用淘宝配件,摆脱花科尔贵价零件篇
舵机
华的2g舵机虽然小,但是价格很贵,容易扫齿,而且电压低的时候舵臂无法抬起。副厂舵机我试过以下三种,都很便宜
1。gotech 的gs 2502舵机:这个舵机最差,虽然体积与cp机的舵机一致,但是在3.9v都会抖舵。网上用过这种舵机的结论就是拼人品。所以没有必要买这种很不可靠的舵机
2。蓝箭的2.5g模拟舵机:26.00/个,总重2.6g-3.2g之间。 在电压大于3.5v正常工作,但是电压再低一点就会导致elev舵机无法抬起,很容易翻倒炸机。对岸模友ej189在接收机的输出端加个大电容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这个舵机低压的问题。但是由于华的电路板没有留足够的空位,在接收机加大电容方法非常冒险
3。Magic Rcm 2.5g舵机:30.00/个,这种舵机我从120d02一直在用,低压特性很好,即使放电低至3.1v,依然可以正常工作(我试过放电到飞机已经只能在地上爬了,舵机也不会抖舵,各个舵机反应正常)。 这个舵机唯一的缺点是比较重,标称是2.5g,实际测试大约重3.4g, 比花科尔的2g舵机重了约1g. 不过考虑到价钱和低压特性,这是最值得推荐的舵机
由于magic rcm舵机比100d03的舵机尺寸大,所以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安装:
1)elev舵机需要改成反向舵机(我是将elev舵机与电机对换位置)
2)aile和pit舵机要移后安装,按照下图用两根扎带就很容易固定
一句话,虽然花科尔的100d03和cp完全没法跟mcpx比,但是舵机安装,可选种类,价格和性能比mcpx好太多了。所以mcpx是适合新手飞的机,而华的机身则更适合改装。

大齿轮
100d03还在沿用华最烂的齿轮,模数为0.25, 非常容易扫齿。cp机在mcpx 的打击下,只能跟着改用0.3 模数的齿轮,耐炸性好了很多(mcpx的齿轮除了模数大,在炸鸡受到较大的冲力会自动从主轴跳出,与电机齿脱离,进一步避免了扫大齿的可能,所以华的新的机种虽然在标榜耐炸,实际跟mcpx还是差很多),但是在无刷动力下依然无法避免扫齿。
我这台机直接就抛弃了华的齿轮,改用最便宜的玩具齿轮,模数0.5, 齿数56T(淘宝上查“56齿T 模0.5轴孔3MM紧配”,该店同样有用于2.5mm主轴的56t 0.3M齿轮), 价格虽然只有0.6/个,但是齿轮的强度远远好于华的齿轮--所以任何低价的东西只要标上模型的字样就可以涨几十倍的价格
由于齿轮的轴径是小于3mm的紧配,所以大齿轮与主轴实际上可以不用插销固定。但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用1mm钻头钻孔并插入销钉来确保大齿轮不会与主轴打滑

网友:
浆夹中联都是 mcpx的金属件么?

网友:
等LZ詳解.

网友:
标题

欲知详情。

网友A:
用HP03T改了台尾巴锁得钢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P03T改了台尾巴锁得钢钢的!

hp03t太贵了,我只是用华的尾电机,锁尾一样很好。 其实100d03 的电子设备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不耐炸(内测版都提供了跟cp一样的2.5mm主轴和旋翼头,上市版又改为牙签主轴,故意坑人,销量不差都没有天理)和没有很好考虑降低重量。
所以如果不想折腾,买mcpx没错;如果打算改双无刷,千万不要买华的套机,那些主电机/旋翼组件全部都要替换的, 买机身/接收机自己组装既便宜又耐炸,炸鸡后还不用买华的高价配件。

网友:
期待详细教程

楼主:
下面是常用配件表(按照易损概率排列),实际上,这台迷你机如果及时切熄火开关,除了脚架,炸鸡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损坏
项目成本
舵机Magic RCM 2.5g舵机30.00/个
尾管2.5X2.5X1.5外方内圆 碳纤方管<0.5 (7.0/米)
大齿轮56t , 0.5模齿轮0.6
大桨mcpx塑胶桨;或者100d08/cp塑胶桨;副厂塑胶桨15.00-25.00
横轴美标0# x8mm螺丝2.5
主轴3x2mm 不锈钢毛细管1.00

网友:
Magic RCM 2.5g舵机非常好!

我都不知道那个在4#6s上工作的用了多久了!至今还健在!

网友B:
Magic RCM 2.5g 舵机可以用在CP的接收器上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元 一颗的 Magic RCM 2.5g 数字舵机 应改能用于 CP 接收 大不鸟拆开改成反向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gic RCM 2.5g 舵机可以用在CP的接收器上面吗

magic rcm是模拟舵机。 我没有cp接收机,没有试过。华的cp舵机是数字的,所以magic rcm用于cp接收机很大可能会有问题。
100d03的接收机比cp机好,用100d03改双无刷也比用cp改更合适

网友:
还有个办法!等cp舵鸡扫齿了把CP舵鸡主控板移置到magic rcm 2.5G舵鸡里面进行替换

网友B:
CP 静置10天,跳舵机毛病好了,电机有给力了,是不是天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 静置10天,跳舵机毛病好了,电机有给力了,是不是天冷的原因。

电机有给力了肯定跟天冷有关.因为有刷电机在周围温度低的环境热量就容易散发.
天冷抖舵少了,没有测量你的飞行电压变化曲线, 很难准确判断原因. 个人猜测还是跟有刷舵机有间接关联: 因为温度越低, 有刷电机输出同样的功率会比在天热的条件下消耗更少的电流,也就是电池的电压下降速率会变慢,从开始飞行到低电压的时间拉长了,这段时间舵机不会抖舵.
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花科尔的接收机低压输出不好,容易在电压较低的时候导致elev舵机抖.解决方法就是并一个10uF以上的电容在接收机的稳压输出端,或者换低压特性更好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成本舵机Magic RCM 2.5g舵机30.00/个
尾管2.5X2.5X1.5外方内圆 碳纤方管

请大侠suvsuv 把所有表格中淘宝关键词说一下让我菜鸟们方便搜索去购买,如主轴-关键词输入淘宝搜索:不锈钢毛细管3*2.主齿轮-关键词输入淘宝搜索:“56齿T 模0.5轴孔3MM紧配.等等请好事做到底行吗如果你有现存的二手超强版套机能否卖给我一台好吗

网友C:
想知道一下是使用什么电池,cp改无刷后只能飞1.5分钟。
改尾无刷的话,半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一下是使用什么电池,cp改无刷后只能飞1.5分钟。
改尾无刷的话,半分钟就不行了

cp那个电池只适合有刷肉机,改成无刷飞得起来就不错了。 买HiModel 330mah 25c那个电池,可以飞3.5-4分钟

网友D:
1) 找250金属尾管固定座用的钢轴(2mm粗, 内壁已经攻好了1.5mm螺纹)来代替原来1.5x1.2的横轴
250金属尾管固定座用的钢轴请问在淘宝在怎么搜啊大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找250金属尾管固定座用的钢轴(2mm粗, 内壁已经攻好了1.5mm螺纹)来代替原来1.5x1.2的横轴
250金属尾管固定座用的钢轴请问在淘宝在怎么搜啊大大

这个轴没有单卖的,陶宝搜"250 尾管固定盒"就看到了.
我是从250拆的. 你如果没有250就没必要折腾了.买cp的横轴最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轴没有单卖的,陶宝搜"250 尾管固定盒"就看到了.
我是从250拆的. 你如果没有250就没必要折腾了.买cp的横轴最简单

直接用M2*15内六角螺丝当横轴用行吗

网友:
东东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M2*15内六角螺丝当横轴用行吗

不行,除非你能找到2*4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花科尔面对mcpx的产品,已经知道原来那种故意设计得很脆弱的机型是没有销路了,所以也在吹新产品如何耐炸.可以花科尔还是死性不改,整天就在强调踩不难得头罩,难以弯断的大桨这些次要部件,闭口不提主轴的强度. 其实 ...

你这只疯狗是否从华科尔厂里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是一个飞机厂家的代言人或者老板哪怕是个工作人员,你说什么华科尔厂家什么故意、什么黑心、什么死性不改,那也可以理解,因为你是代表一个厂家,可是你仅仅是区区一个使用人家产品的一个业余的不能再业余的业 ...

连飞机都没玩过几台,飞还不会飞的,调机也不懂,除了整天找人吵架,你还懂什么。你**就是最业余的傻b
买不起,问你那所谓的老鸟朋友借一下亚托、泰世的飞机飞了再来做傻托吧

网友:
你所说悬停不如mcpx稳
两大原因:
1.机械上没调好
2.三轴没有mcpx的好
后面你说,锁尾和航线远超mcpx,看视频里自旋和悬停也不太稳定,那航线怎样超越mcpx

网友(2012-01-20):
啥时候出C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