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特威40A电调接电机没反应

楼主(2011-10-21):
TB买的中特威40A电调,自己焊的插头,接电机没动静,其它通道舵机可以正常工作。换原来的中特威60A,其它设备不变则正常工作。请教是何原因?是40A电调质量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呢?

网友:
感谢LZ对ZTW产品的支持!
电调第一次配合新的遥控器使用。请按照说明书油门行程设置这项正确设置一次油门行程即可
第一次接通电调并设置油门行程
中特威电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发射机可设置最佳油门行程,电调能够通过发射机的整个油门行程来获取最平稳的油门线性。此操作只进行一次,目的是让电调获取并记忆发射机的油门输出信号,只有在您更换发射机时才需重复此操作
1.打开发射机并将油门拉杆推到最大位置
2.连接电池,接收机,马达与电调,等待2秒左右,马达会“滴滴”两声响,这时把油门拉杆拉到最小,马达也会“滴滴”两声响;这时表明电调已获取您的发射机油门信号范围
    油门行程现在已被校准,您的电调现已准备好可操作了
●电调的正常启动程序:
1.接通发射机并将油门拉杆拉到最小位置。
2.将电池组连接到电调上
当电调第一次通电时,会连续发出两组可听见的声音,说明电调进入工作的状态
○  第一组声音表示与电调相连接的Lipo电池组中电池的数量(三声滴滴响表示有三节电池,四声滴滴响表示有四节电池)
○  第二组声音表示刹车的状态(一声滴滴响表示刹车为开,二声滴滴响表示刹车为关)
○  电调现在已准备好使用

楼主:
中特威技术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这么快就有回复了。
我的电调接电机后没有任何动静,推油门也没反应,但是接电调设置卡时会滴一声。换了原来家里的中特威60A,接上电就可以唱歌,很正常。搞不懂什么原因。
已经联系卖家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