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的1000mAH的15C锂电,可以用多少C充电啊!

楼主(2011-10-21):
求助!普通的1000mAH的15C锂电,可以用多少C充电啊!

IMAX B8 说明书上说锂电最大只能1C充电,那充电器最大电流这么大不是很浪费。。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没见过5000mAh 30C的电池。。。。。。

网友:
用1C以下的电流给电池充电,是为了最大地保护电池。
若“十万火急”地急着用,也可用2C、或大于2C的电流充,充电所需时间会大大缩短。
但,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电池内部的成分来不及将电能转换成化学能存储起来,过剩的电流就会产生热量。故而,大电流充电汇出现电池温升较大。过大的电流还会使电池内部的液体析出气体而使电池“怀孕”。
如何取舍,全凭楼主自己定夺啦!

楼主:
5000mah 30C 这里的30C 是放电的能力吧!不是充电吧!

如果大容量的电池IMAX B8 充电电流还真的不大了,5000MAH 连2C的能力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mah 30C 这里的30C 是放电的能力吧!不是充电吧!

如果大容量的电池IMAX B8 充电电流还真的不大了,5000MAH 连2C的能力都没了。

5000mAh 30C这组数字是电池的一个参数,表示容量为5Ah(以5A的电流放电能工作1个小时)。30C是指电池的放电倍率,表示这组电池对外最大能提供150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