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KK四轴

楼主(2011-10-21):
推油门 其他通道摇杆不动  只推油门  会发生像右侧翻··    我的是十字模式··  机头背向我

楼主: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419315061/Image/Image1/8HVT7I5{{[_Z~W770ZTAWH4.jpg

网友:
控设置了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
我的向后翻 ,等待淘宝电调测试卡的到来调整电调, 遥控器进不了电调调整程序。

网友:
按你的图指示插好线就可以,解锁就可以玩,不能解锁,调油门负12至负18就可以解锁了,切忌KK比较敏感要把方向、副翼、升降的总舵量设置为60%,起飞前手拿起多轴飞行器试试油门拉力线和油门手感,起飞时候,不要犹豫直接给适当油门起飞,起飞一米左右高度就不要减油门了。练习好悬停才航线,千万不要给KK难道自己。只要不犹豫油门,就可以征服KK。预祝你们飞行愉快

网友:
行程调了么?还有陀螺仪反向了么?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什么行程?? 怎么判断陀螺反没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