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个小电直练悬停,为以后入手油直打基础,请各位推荐一款小电直

楼主(2011-10-21):
不太贵,耐炸的

网友:
丘比特v3

网友:
双桨的就不要折腾了·准备好3大千折腾450吧,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超出楼主的预算·但是超出了也没办法要练省不了,要省玩不好

网友A:
千万别买丘比特 不如买个 九鹰的SOLO PRO 超级耐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丘比特 不如买个 九鹰的SOLO PRO 超级耐炸~

练习技术非V3莫属,260和lama性质是一样的,搞不到技术哦

网友:
ESKY的002648也是不错选择哦

网友:
4通单桨机,貌似丘氏的还行
我是450直接开始,结果是油直胡乱飞,就是不会飞lama,

网友:
价钱便宜的还是三通的好。光光的练,过隐,配件那个便宜,手好一点就260A。
上手就260也得个二三百钱的配件钱

网友:
选机的确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习技术非V3莫属,260和lama性质是一样的,搞不到技术哦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