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 ES08MA舵机 怎么设置陀螺仪(gp780)

楼主(2011-10-21):
1,这个
舵机
是1520还是760的?
2,是DS的还是NS的?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就机机设置完这个差不多就能飞了。
如果不设置陀螺仪或设置错误会有什么后果?
本人色弱,看不好那个gp780的灯是红的还是绿的。
但是我把舵机接上了,那个舵机在那自己响(但是它没有烧),外面那个金属的东东不转,但是动遥控能转。一会这个舵机就会很热。是不是因为我没设置对?或是把舵机的接口给接反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模拟舵机,即NS

楼主:
原帖由
argoi
于 2011-10-21 17:05 发表
这个好像是模拟舵机,即NS
不好意思,那个应该是AS,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昨天晚上我一着急的,改了一把AS模式,那个舵机就不响了。。。哈哈哈。。成功。
我还想再麻烦您看一下,舵机们怎么看这两项参数啊。还好舵机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