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小弟是想问一个问题,我用的是DSX7的控,怎样设置 ...
各位,小弟是想问一个问题,我用的是DSX7的控,怎样设置熄火保护开关!

楼主(2011-10-21):
各位,小弟是想问一个问题,我用的是DSX7的控,怎样设置熄火保护开关!

网友A:
固定好像没有这工能

网友B:
固定翼不带这个功能, 但是可以自己编写油门混控油门来解决。 油门混控油门, 然后靠一个开关来激活。

网友C:
如果是三舵机的固定翼,可以直接用传统斜盘的直机模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