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给镍氢电池组充电对吗??谢谢

楼主(2011-10-21):
各位好,我有一组8串2200mAh的镍氢电池组,由于我没有专用的充电器,我用一台直流源来给电池组充电,电池组充电前电压是8.5V,我先把直流源的恒压模式调到11.2V(我的理解是每节电池充到1.4V就充满了),再把直流源的恒流模式调到300mA,然后插上电池组充电,刚开始我估计电池大约要7个小时左右充满(2200/300=7.3),但是问题来了,300mA恒流充了不到2个小时后,直流源已经跳到了恒压模式,在恒压充了一个小时作用电流降到了几十mA,我把电池拆下来测到电压只有10.4V,我不甘心,又把电压调到12.8V,打算把单节电池充到1.6V看看,谁知充了一个晚上,电压还是没有上去,充电电流一直维持在200多mA左右,而且电池微微的有些发热,我把电池组拔下,测得电压为11.2V。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充电是不是不对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给镍氢充电要给一个脉动的电流,是这样的吗?谢谢先

文字比较多,请谅解,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

楼主:
 怎么没人搭理,是不是说的太啰唆,没人愿意看

网友:
镍氢好像充不到1.6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好,我有一组8串2200mAh的镍氢电池组,由于我没有专用的充电器,我用一台直流源来给电池组充电,电池组充电前电压是8.5V,我先把直流源的恒压模式调到11.2V(我的理解是每节电池充到1.4V就充满了),再把直流源的 ...

镍氢电池不能根据电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一般是用单片机根据电压变化来判断充电截止时机或用恒定电流定时充,你的电池按镍氢电池标准充电方法建议用220mah充15小时左右即可,如果电池质量好的话也可用2.2A快充72分钟左右。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1~2A充电至电池开始进入急剧升温阶段即可基本判断电池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不能根据电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一般是用单片机根据电压变化来判断充电截止时机或用恒定电流定时充,你的电池按镍氢电池标准充电方法建议用220mah充15小时左右即可,如果电池质量好的话也可用2.2A快充72 ...

谢谢楼上先,如果用恒流的方法就只能是算充电时间吗?我的电池是新电池,如果头几次充电不当的话,镍氢是不是还是会体现出一点记忆效应?导致容量降低?我的电池是鹏辉的工包版电池,估计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先,如果用恒流的方法就只能是算充电时间吗?我的电池是新电池,如果头几次充电不当的话,镍氢是不是还是会体现出一点记忆效应?导致容量降低?我的电池是鹏辉的工包版电池,估计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很轻微的,不用太刻意。如果怕充不满可以用0.1C(220ma)的电流多充几小时,镍氢电池可以耐受0.1C较长时间的过充,镍氢电池其实相当耐操,只要不是大电流过充,对寿命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