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的太紧,抽不出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1-10-21):
莫氏4号锥柄,被愣头青的徒弟拧的太紧了, 用黄大锤把锁紧螺杆上的丝牙都砸掉了下不来,用台钳别住刀杆,移动y轴,摇把都拧断了,还没下来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希望大家提供个可行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气焊割了吧

网友:
这个锥柄,是弹簧夹头吗?是接的转夹吗?
拉杆丝滑掉了,还可以另外装一个好的拉杆吗?

大锤太大了。

我谈一下自己的体会。拧得最紧的螺丝,有扳手都可以拧断还拧不出的,在震动的部位却常常还会松出来。
所以,大力的敲击,有是不如均匀频繁的震动。
我会用较小的力,一直不停地敲打拉杆。
在锥柄的头部,一边转动,一边横向敲击。
这样不会伤任何部件。
最紧得配合,也顶不住这样的震动。用你开电脑,上网站,发帖的功夫,先敲一阵试试。

网友:
加热,但别太过了,以能拿下为止。太热不好,靠蛮力气,霸王硬上弓就是拿下了,这个不坏那个坏,又有何意义?

网友:
 姿势不对吧!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加工的热量导致的,有时候甚至根本就是刀具装歪了,

网友:
一般都是锈死,WD40是王道 ,不要想一下就下来,小锤加时间,今天不行明天来,多转转,多动动,没事来点WD40一般两三天就下来。

网友:
可能体位不对

网友:
锥孔太软 锥柄和孔咬死    这种事常发生在价格低的机床上 比如滕州造  上大锤 小心别把主轴轴承敲坏

网友A:
据说我们这里有媳妇和公公也是LZ这种情况,后来到医院打了一针。就出来了。。。。结果是公公健在。媳妇跳河。

网友:
震动是螺丝连接的克敌,支持多次敲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敲的同时,也要敲下面的锥套,耐心点就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我们这里有媳妇和公公也是LZ这种情况,后来到医院打了一针。就出来了。。。。结果是公公健在。媳妇跳河。

打一针W-4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时候大概还没有这个东西吧!不管怎么说应该是退火的

网友:
用有锤击功能的冲击钻抵在上面高频冲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我们这里有媳妇和公公也是LZ这种情况,后来到医院打了一针。就出来了。。。。结果是公公健在。媳妇跳河。

熟悉情况 精神可嘉

网友:
回答的都很给力

网友:
霸王硬上弓的后果,记住一点:插入之前要充分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