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10-21):
搜寻了很久,给我找到这方法!打算依样画葫芦,仿效这老外的改轴承方法。
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图中那黄色的环,是铜环吧?还是轴承?

应该是如图上的铜环吧?

网友A:
好处是单个铜环轴不会摆动,普通深沟球轴承的话要用两个,要不然回摆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寻了很久,给我找到这方法!打算依样画葫芦,仿效这老外的改轴承的方法。
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图中那黄色的环,是铜环吧?还是轴承?

应该是如图上的铜环吧?
这就是铜杯士 铜轴承 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处是单个铜环轴不会摆动,普通深沟球轴承的话要用两个,要不然回摆动

谢谢兄弟。这方面本人不太懂,还在慢慢摸索中。
这样铜环轴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铜杯士 铜轴承 铜套

KEN哥,甘改可唔可行?赠两句畀细佬学习下嘞!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N哥,甘改可唔可行?赠两句畀细佬学习下嘞!
有何不可?铜轴承还较滚朱轴承耐冲击,就是较易磨损,勤上油便行

网友C:
还是上轴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何不可?铜轴承还较滚朱轴承耐冲击,就是较易磨损,勤上油便行

多謝KEN哥指教。感恩也!為咗隻問題我煩咗好耐,又搵唔到帶邊軸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轴承比较好

我这找不到带边轴承,不然就完美了。

网友D:
含油轴承

网友:
无油轴承,是用石墨做润滑的!
但是人家说遇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油轴承

不懂,請賜教下。

网友E:
期待丁兄的新改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丁兄的新改动方案!

先搞完外观细节,还有几样。较大的工程都留在后头,比如:改弹簧、加轴承之类的……工作很忙,进度实在很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請賜教下。
其实造铜轴承的铜棒叫轴承铜或杯士铜,铜本质带有极细小孔,润滑油沾上後不易流失,不用频繁加油,有没有含石墨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造铜轴承的铜棒叫轴承铜或杯士铜,铜本质带有极细小孔,润滑油沾上後不易流失,不用频繁加油,有没有含石墨就不清楚了

多謝KEN哥賜教!睇嚟用銅軸承都唔錯。

网友:
应该属于滑动轴承,而不是滚珠轴承。能用自润滑材料那是最好。整块的铜材是没有孔隙的,粉末冶金加工出的材料有微小的孔隙能够吸油

楼主:
唔……我再留意看看,能找到大家说的是最好了。

网友A:
便宜点的cpu风扇里面可以拆到,大小就不好说了  ,轴承店不懂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点的cpu风扇里面可以拆到,大小就不好说了  ,轴承店不懂有没有

我有多余的CPU风扇,两寸半、三寸都有!还有个CUP喇叭,貌似能拿来改用在恒龙的坦克!

网友:
电脑拆开里面都是宝啊! 轴承或者是含油轴承可以去TB看看,我记得有蛮多的

网友B:
电脑风扇轴承都是3mm内径多,不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风扇轴承都是3mm内径多,不合用的

呵呵……隻CPU喇叭仔尺寸好接近恆隆嘅喇叭,可以當後備配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