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0618主轴问题

楼主(2011-10-21):
新手求助,0618怎么拆卸下来主轴,主轴里外锣母都松开了,销子也取下来了,还有那儿卡着呢?怎么取不下来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还有主轴后面有个推力轴承,其中在主轴上的那片部分和主轴是紧配合,拆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B:
1先把两边的四个螺母全松了,特别是后面内部的一定要松到轴上,
2:后百叉上轮上有个定位销,要折了,(注意是锥度的)
3:皮带轮也有好象也有,你找找,
4:前齿边上也有个定位销,也要折掉。(要认真看确定轴上没有销子了)
5:从后面往前有铜棒慢慢敲出,皮带轮,前后齿是要等主轴出来后才能拿出来的。

楼主:
标题
谢谢楼上两位给予指教,晚上回家再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