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汽油发动机,高手来!

楼主(2011-10-21):
各位大大,汽油
发动机
用哪个牌牌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哦。刚入魔油机。有点昏,主要飞50-60级飞机。
在这里先谢谢啦。。。。

楼主:
人情冷暖啊!都没人回应一下!

网友A:
买DL国产汽油机吧便宜又好用.

网友B:
这个级别没有好推荐的,30cc起步吧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汽油机最小也是90级的(15CC),50~60这个级别的还真不多见.如果楼主那场地好可以上一架26CC以上的,我的感觉汽油机其实并不比小飞机难飞,主要是一开始时心理压力会大点,飞行费用还比较低.我现在飞35CCMLD的装在1.8米的机机上.已经飞了一年多了.这个是第二架了.头一架用的是另一个牌子的,这里就不说了,用起来不太爽.别的牌子的(DEL的等)没有试过.

网友D:
齐藤汽油发动机,14和20那样的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dle20cc很合适,拉里5Kg以上,1.8-2米翼展。好多26cc的机子转速过不了7500r/min.拉力在4.5Kg以下,且重量都在1300g,不好配机。2米以上的飞机整机在5-6Kg范围内,拉力能到5Kg就很爽了。

楼主:
我主要是想飞京商的那种190!大概翼展在1400多点!又不喜欢甲醇机。所以。。。。

楼主:
正版京商Fw190-50 GP像真机
带收放起落架!
全長:1120mm
全幅:1,460mm
全備重量:約 2650g
翼面積:34dm2
翼面荷重:約77.94g/dm2
翼型:オリジナル準対称
摇控器:4ch6サーボ
这个是飞机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