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在47#、55#楼(新增),H e u y c k飞控来了,上PP,谈感受 等

楼主(2011-10-21):
最近热门的H e u y c k飞控,经过等待,终于来了 ,抢先上点PP,清晰点的PP,满足下木有这个飞控的模友的眼睛,之后简单测试了下(自家窗台子上),还不错,,再说说个人意见,机载测试陆续在本帖跟进,因为载机正在赶制,预计明日能成行,呵呵

楼主:
自己沙发
这里是附送的飞控热缩套和部分连接线(还有几根在接收机上)虽然不富裕,够用还算,电流传感器就木有热缩套了;
简单的防静电包装袋,外裹泡泡缓冲塑料,安全送达

网友:
又见250眼镜

网友A:
这版自带散热片之前的木有~

网友:
这个电池还可以就是一致性不太好~

网友:
羡慕一下!

网友:
一套多少钱,能PM一下吗?

楼主:
个人感受:
1,GPS模块搜星效果还不错,感觉比俺过去的自动回航OSD好点,至少GPS模块个头更大,据说是10HZ的,心理上有优越感,期望真的给力而不是文字游戏,要是有热缩套就更H了;
2,电流传感器,也是木有热缩套,遗憾点,焊接做工一般,貌似焊锡不太好,估计小瑕不影响大局,自己再焊焊(就会这点小diy),再自己悍上个的大大的滤波电解电容,对图像效果的正面作用大大的啊;附送的诸多连接用杜邦线感觉一般,可以达成目的但很不够考究;
3, heuyck飞控主体,感觉做工凑合,接插件不像是最好的金光闪闪那类,小小的线路板,反面有三轴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还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芯片(估计是负责类似CPU和A/D转换等核心功能),正面是测高度的气压传感器(带小眼的那个),还有晶振,接插件,供电系统,供电据说可以支持到6-20V的宽范围输入(因该木有记错),赞一下;方便大家锂电池3S以上的供电接线;
4,三轴陀螺仪(不知道是不是很高级的那种,窗台上放了一上午,姿态数字倒是基本木有什么变化),加速度传感器,气压传感器,10HZ的GPS模块这几个关键件因该还算是目前比较潮的玩意儿,整体表现很值得期待啊;
5,视频信号的输入输出接插件,各自只有接地和信号两根线,好处是方便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机的自由选择供电,坏处是要是都选择和飞控同一电池供电,就要自己再DIY接线,反而显得麻烦,好坏自己体会吧;
6,heuyck飞控主体线路板只有3CM*5CM,小巧轻便,很是方便布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版自带散热片之前的木有~
散热片附送,自己粘上的

网友:
998!只要998!你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998!买到就是赚到
我打油路过的..........

网友:
更正下  输入电压 是 6-20v

楼主:
继续跟进

继续跟进
刚到手,在自家窗台子上测试,以为电调可以不接,试验结果当然一头雾水(界面时有时无,飘忽无定),苦思半宿——原来不接电调,接收机就木电,当然不行啰。
视频教程里只有日本手的遥控器操控教程,俺是美国手,着实揣摩了一番,终顺利进入设置界面;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辨左右,是不是,呵呵
模式开关:
推荐一三档开关,中间手动模式,两侧分别是平衡模式和回家模式(丢星后盘旋模式),考虑很周全;

界面开关:推荐一三档开关,中间无信息界面(便于欣赏风景),两侧分别是标准界面和精简界面,说明书和视频教程里描述很不清晰

从设置菜单看得出设计者还是魔道中人啊,更我以前创意的如出一辙,只不过物质化了,嘻嘻
“设置家”——表明heuyck飞控具有GPS丢星后再搜到星,依然能回家的功能,目前常见的,明确有这样功能的FPV设备还有超级独眼龙(就是贵点,而且是三轴红外平衡仪,接线巨麻烦啊);
“贯导校准”——表面即便飞控不是完全正直的放入JJ舱内,也可以通过这个菜单校准,好;
界面里,我最不能割舍的是雷达功能,大家以为呢?

网友:
做工估计越做越好了 等待LZ试飞效果!

网友B:
看下淘宝,竟然最近还有人花2000快买独眼龙的红外平衡的OSD,还有780快的什么辅助平衡OSD。
和heuyck飞控比,独眼龙和老鹰树在任何方面都不值得购买!
建议FPV的玩家,红外平衡的飞控,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只能淘汰了。千万不要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淘宝,竟然最近还有人花2000快买独眼龙的红外平衡的OSD,还有780快的什么辅助平衡OSD。
和heuyck飞控比,独眼龙和老鹰树在任何方面都不值得购买!
建议FPV的玩家,红外平衡的飞控,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只 ...

别人把你当马甲

网友:
 再平、平民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淘宝,竟然最近还有人花2000快买独眼龙的红外平衡的OSD,还有780快的什么辅助平衡OSD。
和heuyck飞控比,独眼龙和老鹰树在任何方面都不值得购买!
建议FPV的玩家,红外平衡的飞控,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只 ...

有壳

网友:
感谢支持和意见,插针正好是两个卖家转换的阶段,也没怎么注意银色的和金色的区别,下次买的时候确认要金色的。

电流传感器可能是双面地线并打了大量通孔散热太快,刚焊好时焊锡是光滑如镜的,冷却后就有点粗糙。用过原装白光,山寨白光,黄花调温都差不多,不过牢固没问题的。如果不放心就加焊一下,注意下焊接时间,那个电流传感器不容易坏的。

视频输入输出必须共地,这没法隔离的。不过可以分开供电,飞控电调一组动力电,图传摄像头一组图传电,只是图传电没有电压检测。

热缩管我问问几米,让他多备点。

另外飞控的供电已经加入了肖特基二极管,即使接反电源也不会损坏器件。

楼主:
谢谢Heuyck的详细解惑,看得出:细致人哦,呵呵,稍后继续发表个人见解

楼主:
飞机来了,看看,好像大飘飘哦,尾管12.9MM碳纤管,电池2500MAH20C(计划用两块,放的下的),呵呵,赶制中

网友C:
看到高手如此的品评,我对这飞控心里就更踏实了 !他们的服务也是一流的,是优良商家的楷模。楼主的大飘飘很着实啊,期待下文。

楼主:
机翼也来了,以前2米蓝宇742-4的机翼,截短到1.8米,赶制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高手如此的品评,我对这飞控心里就更踏实了 !他们的服务也是一流的,是优良商家的楷模。楼主的大飘飘很着实啊,期待下文。
过誉了,只是爱航模哦;
热缩膜貌似稍大了一点点,很厚实,烤热缩膜(气体打火机伺候)的过程让人担心,主要是怕元器件烫坏了,徐而图之,效果还是满意的,呵呵,上电再次验证后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看图:

网友D:
散热片也掏个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也掏个口啊

薄了容易吹断,厚了不容易缩,哈哈。我的拿电吹风吹的。
如果有通风,一般不需要注意散热,不挖孔也可以。在gps速度下方有xxC温度显示,如果50度以下没啥问题。60度以上就要加强散热

网友:
我的到了,先顶一下

网友:
图传摄像头用独立供电,图传电没有电压检测,这个最好有。还有电流传感器T插一边可以不焊,直接焊接电调电源线,这样可以省2个T插得重量。量产了最好在另外单独上壳子,这样就商业化了。

网友:
楼主又有新装备啦?上机后记得带我一起去飞!

楼主:
这样的尾巴不知道会不会。。。,看着还是觉得很坚固,但愿不会让配重难办

楼主:
稍安勿躁,垂尾来了,呵呵,注意:明日找两小段2MM玻纤杆 搭两个斜撑确保垂尾垂直和稳固,要是感觉太高大就再适度裁掉点,舵机打算就固定在尾翼的KT板上(打孔固定就OK),升降舵9克(或16克)舵机,方向舵9克舵机,舵机线由尾管穿入舱机身,呵呵,休息吧,明日再续;
刚才 模拟压上设备测 了下重心,问题因该不太大。

楼主:
制作进度让人着急,不过还是坚持上PP

楼主:
继发送进度,看来今天玩是够呛了,可惜了好天气啊,呵呵,

机翼螺栓定固于机身,大玻纤垫片热熔胶固定于机翼(加强),机身上固定反抓螺母的层板用纤维胶带缠固,看看——还是对强度有信心的;

准备装入设备,起落架考虑以前自己热切割的EPP机轮,减震巨好;

网友E:
我也有此飞控,我来留下脚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此飞控,我来留下脚印!!!

我没有此飞控,我来留下脚印!!!

网友:
新飞机打算抛弃Skylark OSD+FY-20A,换Heuyck飞控了。一体化,自带平衡仪,省空间,省布线,省钱,提高稳定性,飞控上传感器充足,升级快。。。
Skylark OSD老了,不争气了,反应的FY-20A抖舵的问题;无自动油门的问题;失控油门只能用接收机的固定油门,无气压计和GPS数据融合控制油门,飞机都掉地面好久了还TM马达瞎转,直到打烂飞机,干烂电池为止;好几个月也不更新固件解决。Skylark OSD+FY-20A也没有界面姿态显示,FY-20A又傻了吧唧的倒飞也平衡,还占用那么多空间,那么多连线,稳定性二次打折扣。

网友:
等你电话去飞呢,没等到,只好在小区的广场上飞了会儿四轴,慢慢做吧,慢工出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