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14*4mm的圆管两条对接,焊缝打磨平整的好办法【帮我看看8楼的东东行不行?】?

楼主(2011-10-21):
角磨机磨的太难看,想用砂轮机改个简易磨床,又怕不安全。

用砂带机会好些?

楼主:
网上看了一圈,怎么砂带机都是磨木头的,没有磨铁的?

网友:
弄来弄去,还是角磨机

网友A:
那就上磨床哈

网友:
1、提高使用角磨机的技术,2、钢锉伺候。3、上车床车掉多余部分。4.提高焊接技术。

楼主:
呵呵,各位,我要对接打磨20多条啊,角磨机磨这个圆柱体,真挺难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上磨床哈

这个东东有点意思?大伙帮我看看

网友:
那是车床用磨头,你都不想车难道还要?
你首先要的是焊夹具,将管子同心。再使管子转动,用角磨就搞定

网友:
114*4mm   是什么意思??

114长 4mm直径

还是 114直径  4mm长度??

给个具体尺寸和精度要求 才好给你出主意

楼主:
直径114mm,管子厚度4mm,两半的长度1200mm,对接成2400mm的一条。

多谢楼上提醒

网友B:
假如已经焊得很直,只是要处理焊缝的话。。。
在平的木架上,水平固定放置四个 滚珠 。 焊管可以放在上面滚动即可。弹性固定一把角磨机,可以构成简易外圆磨。

网友:
那的要多大的车床才能车呀,乖乖用角磨机磨吧.

网友:
夹同心才是关键,如果不同心,就是精密外圆磨也难以伺候。
我看我们办公楼上的不锈钢管栏杆,焊接时不同心,怎么磨圆都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已经焊得很直,只是要处理焊缝的话。。。
在平的木架上,水平固定放置四个 滚珠 。 焊管可以放在上面滚动即可。弹性固定一把角磨机,可以构成简易外圆磨。

这个滚珠很给力,应该叫它什么名字?

网友:
首先还是需要做一个夹具,将两根管子焊同心,这是最重要的。比较晚了,简单的话了一个示意图,比较简单,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