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 关于T8FG背光

楼主(2011-10-21):
事情是这样的,小弟刚入手一T8FG 正摸的起劲 一边看说明书 一边设置控 ,奈何专注说明书的时间长了一些 控的背光就灭了 基本上不动控的话 5秒就灭了。。 找遍说明书都没有发现调节背光时间的选项,忘各位魔友如果知道的怎么调的话 请告知小弟一声 谢谢了。

网友A:
 进系统设置里 好像是第二项里可以设置背光时间

网友B:
我的英文说明书有调节背光时间的选项哈,在47页。
进入系统菜单(system),再进入子菜单display,然后第三个off timer就是背光时间哈

楼主:
 成功搞定 谢谢楼上的两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