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启动器的改装问题!

楼主(2011-10-21):
请问有没有老鸟知道。
能否把亚拓启动器的后面的插头由T插改成XT60!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拆一下,不可以就懒得拆了!
不然怕麻烦哦。
谢谢啦!

网友A:
可以
拆开就能焊接,不过XT60的插头不好放。公母插一起比较占空间
估计电池仓盖是盖不上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改装成功,把T插拿掉,原T插的位置插入XT60插头。
位置需要自己切割XT60插头。
哈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