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1.31固件后 为什么推油门 没有反映了

楼主(2011-10-21):
今天升级了1.31固件 升级后
电机
没有反映了 在调参软件里面 油门通道正常 那位大侠知道 啊~~~~!

网友A:
1.31???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油门反了。
如果油门反了,会进入油门保护。
先把螺旋桨卸掉,注意安全。
在软件里面看看信号柱是否有有反向。如果反向,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

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
 油门校准后有反应么?

网友C(2012-05-04):
我的也没反应,软件里看通道都正常。
试过油辩通道反向,都没用

网友D:
可能油门还是太高了,向下打点油门微调后再试,或者校准下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