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螺丝滑口,大家都是怎么办得?

楼主(2011-10-21):
X450pro有N多螺丝滑口了,搞不明白这些螺丝为什么是六边形的,及易滑口。

(1)有人说用钳子拧的,但是螺丝边缘是光滑的凸面,根本夹不紧;
(2)还有用螺丝除锈剂的(但我们用的是螺丝胶,不是锈迹....);
(3)还有人买日本工程师螺丝钳的.....

请前人指导一下,(2)和(3)真的可行吗?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建议?

网友:
那叫内六角螺丝。

有专门的内六角起子的。

楼主:
就是用内六角起子往外转的,但是现在已经滑口了,六角起子也起不动了,内六角已经基本上成了一个内圆了............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网友:
一、。。。。。。。。。。。。。。。。。。。。。。。。。。。
二、。。。。。。。。。。。。。。。。。。。。。。。。。。。
三、。。。。。。。。。。。。。。。。。。。。。。。。。。。
四、小锉刀,把螺丝锉出一个一字口,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
五、小锉刀,慢挫螺丝的两边,挫到用钳子可以夹住,用钳子拧下来。

网友:
用飞轮锉出一条槽来用一字螺丝拧,拧不下就把螺丝头整个锉掉

网友:
我用斜口嵌夹住再拧

网友:
日本工程师螺丝钳好用,配合热风枪加热螺丝头效果不错,如果不行买螺丝冷冻剂,也满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试试看

网友:
 螺丝急冻剂有效果吗?有人试过?

楼主:
已经拍下日本工程师螺丝钳。等待使用测评。

网友:
螺拍下丝急冻剂

网友:
我基本上都是              ------------------ 小锉刀,把螺丝锉出一个一字口,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

网友:
我以为是我的内六角不好,原来大家都有这现象…

网友B:
这棵螺丝滑牙怎么办。

网友:
尾中连固定尾轴的螺丝。螺丝全在尾中连里面

网友:
看看啊,,,,怎么办

引用 网友B:
这棵螺丝滑牙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说这玩意可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的确是高级东西 150元一把 你说高级不
另外 怎么都没有人讨论急冻螺丝松动剂啊
那玩意儿不好用么?
我很想知道如果喷在皮肤上会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很贵的,淘宝上基本上都是140 - 150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