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火!(11月12日更新59楼 温度以及发生的悲剧)

楼主(2011-10-21):
做了个炉子,点火试烧,哈哈。

0.8MM 喷嘴

0.8MM 喷嘴

1.2MM 喷嘴

1.2MM 喷嘴

2.0MM 喷嘴 刚点火

2.0MM 喷嘴 刚点火

燃烧器是用水管零件做的

燃烧器是用水管零件做的

热了

热了

靠近一点看看

靠近一点看看

关了之后

关了之后

网友:
  冬天里的一把火

网友:
冬天不冷了:loveliness:

网友A:
什么东东?烧煤气的吗?加热辞海那么大的模具钢到850度行吗?

网友:
我D热~~~~情...好像一把火...

网友:
不够详细,结构全图呢?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烧煤气的吗?加热辞海那么大的模具钢到850度行吗?

用的管道天然气,加热不了那么大的模具钢,那么大的啥东西也加热不了,因为炉子没那么大,呵呵

网友B:
我也想买几块防火砖,淘宝不零卖。那几块普通砖头都被我烧焦了。

网友:
行啊,不错,这样小零件可以自己简单热处理了。

网友C:
请上燃烧器结构图

网友D:
可以控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几块防火砖,淘宝不零卖。那几块普通砖头都被我烧焦了。

我就是在淘宝买的莫来石防火砖,我这个炉子如果可劲用10块足够了,节省一点7~8块就能搞定,如果不需要前后的炉门,6块就可以!
莫来石最低的报6~7元一块,一箱10块,买一箱就好了,运费貌似比较高,基本跟东西差不多了!到家差不多合12~15元一块(含提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上燃烧器结构图
现在的火力还不需,燃烧器还在改进中,完事了会发出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控温吗

可以控温——手动控温!
呵呵,其实是控温器还没买,只要买个可编程的控温器和相应的继电器装上就可以了,现在只不过是用两个小开关来代替温控器工作。

网友C:
管道天然气能燃烧多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淘宝买的莫来石防火砖,我这个炉子如果可劲用10块足够了,节省一点7~8块就能搞定,如果不需要前后的炉门,6块就可以!
莫来石最低的报6~7元一块,一箱10块,买一箱就好了,运费貌似比较高,基本跟东西差 ...

这防火砖够贵的,兄弟方便的话PM个淘宝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E:
方便啊,市场里耐火砖卖的,最好给个详细的介绍回头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道天然气能燃烧多高的温度?

看颜色超过1K没问题,当然,目前只是局部能达到,下一步是让加热更均匀争取让整个炉膛都能达到。
耐火砖的使用温度是1.4K,超过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啊,市场里耐火砖卖的,最好给个详细的介绍回头试试去。

莫来石的耐火砖温度看自己需要了

方法很简单的,下面横着并排两块,侧面是立着两块,上面再是横着并排两个,后面用两块转立着一挡,前面如果要挡死也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F:
我们这有个铸造厂,有时需要我给加工,拿车运来的时候,下面经常垫着十几块防火砖,也没当好东西,用不上了就扔外面了,原来这东西这么贵啊。

网友G:
加热头怎么和管道煤气链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热头怎么和管道煤气链接的呢?

煤气用软管过来,接一个球阀,然后是一个电磁阀,一个针阀,一个带针阀的电磁阀然后是铜管接喷嘴,阀门与阀门的连接用铜的双丝,密封用液体生料带,电磁阀与铜管铜管与喷嘴的用卡套接头连接。

网友:
火器玩的人不多啊

网友:
楼主能PM我TB地址吗?
我也想玩火呢~

楼主:
To 楼上,短信已发

网友H:
顶一下  原来模仿村长的做过一次  但是不理想 后来买了个液化气喷枪才知道喷嘴的直径很小啊  战老大这个比我买的喷枪强悍多了  等待燃烧器图纸 到时候仿一个

网友:
我也支持一个,希望以后可以自己做小件热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有个铸造厂,有时需要我给加工,拿车运来的时候,下面经常垫着十几块防火砖,也没当好东西,用不上了就扔外面了,原来这东西这么贵啊。

你那个可能是粘土砖,应该不怎么之前,但拿来用还是足够了其实如果零件不大,两块耐火砖中间开个槽,边上插了煤气喷枪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一下  原来模仿村长的做过一次  但是不理想 后来买了个液化气喷枪才知道喷嘴的直径很小啊  战老大这个比我买的喷枪强悍多了  等待燃烧器图纸 到时候仿一个

不用图纸了,燃烧器超简单,目前是一个6分的3通,一段6分水管越20厘米左右,一个6分补心,如果你自己做,我建议不用弄啥喷嘴了,直接一个针阀上去,打不了里面多接一小段铜管,然后一个12V40W左右的蜗轮风机(电子市场或淘宝有售),然后弄个电脑上的那种风扇调速器,如果买不到合适的调速器,可以用铁片做个挡风板,控制风扇的进风量。

针阀找不到用球阀也可以,不过火力调节起来效果略差。

网友H:
回复 楼主:

原来是鼓风试的啊  我还以是吸射的 呵呵  多谢指教

网友:
支持你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鼓风试的啊  我还以是吸射的 呵呵  多谢指教

射吸的要用煤气罐啊,而且不知道压力要达到多少,压力大的话电磁阀可能动作不了,所以管道煤气+鼓风是最廉价的了!管子一接就搞定了!

网友:
关注,希望楼主尽快完成测试。上个完整教程,此贴必火。

网友:
能上个示意图也好!!

楼主:
燃烧器又有了点变化,明后天就可以上图了!

网友:
这论坛里的人玩的东西都比较变态,就一生火也强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射吸的要用煤气罐啊,而且不知道压力要达到多少,压力大的话电磁阀可能动作不了,所以管道煤气+鼓风是最廉价的了!管子一接就搞定了!

射吸的,氧气压力高过液化气压力。鼓风机的话无法产生射吸效果,必须用空压机使空气达到一定压力,才能射吸。
我想到一个方案,就是空压机+家用液化气钢瓶,火力虽然没法跟氧气+液化气比,但是安全性大大提高。
液化气钢瓶先接个回火防止器,再接中压减压阀,火枪处装个液化气流量调节阀。
空压机出来也接个减压阀,到火枪上空气流量调节阀的空气压力是减压后液化气的二倍。
火力应该比鼓风机的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射吸的,氧气压力高过液化气压力。鼓风机的话无法产生射吸效果,必须用空压机使空气达到一定压力,才能射吸。
我想到一个方案,就是空压机+家用液化气钢瓶,火力虽然没法跟氧气+液化气比,但是安全性大大提高。
...

热处理用的炉子没必要用氧气的!射吸并不一定要氧气高过压缩空气,反过来也可以,以液化气的射流速度已经足以产生足够 的吸力吸入足够的空气了,没必要弄空压机,前提是你不能用家用的那种减压阀,要用饭店之类的猛火炉上用的中压阀!

网友:
呵呵,研究起燃烧器来了。

网友:
看颜色能到多少度了?

网友:
我家里没有暖气 我也想弄一个

楼主:
今天又点了一次火,算是第三次点火了,上次手机没电了就没照,

燃烧器喷口改成了两个受热更均匀一些

燃烧器喷口改成了两个受热更均匀一些

貌似温度没单喷口的高了,另外燃烧也不是很稳定

貌似温度没单喷口的高了,另外燃烧也不是很稳定

耐火砖上开的喷口

耐火砖上开的喷口

网友:
强悍,自己做热处理足够了!小件可以自己造了

网友:
战鹰老大的这个加热炉很有新意 。

网友J:
新的这个喷火头是缩在耐火砖里面的?请教楼主,才能做个氢氧焰的火枪呢?两种气体混合燃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的这个喷火头是缩在耐火砖里面的?请教楼主,才能做个氢氧焰的火枪呢?两种气体混合燃烧的。

以前也是这样的,只是那时候没在砖上钻孔,只是把燃烧器夹在俩砖的缝隙里面,现在感觉燃烧的稳定性上有点问题,可能是孔的形状跟原来有变化导致的,还要研究一下怎么弄!

楼主:
温度计到了,测了一下温度,满足要求,但悲剧了!

发现一个问题,居民楼的燃气管道压力跟用户使用情况有直接关系,这次试验是在17:00~18:00期间进行的,正是做晚饭的时间,燃气压力有明显的变化,炉温也随之波动!

另外,炉温要达到1000度,则喷口位置温度则有可能远远的超过了1400度,所以。。。。加之升温速度过快,结果,导致了充当喷口和顶盖的耐火砖开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居民楼的燃气管道压力跟用户使用情况有直接关系,这次试验是在17:00~18:00期间进行的,正是做晚饭的时间,燃气压力有明显的变化,炉温也随之波动!

另外,炉温要达到1000度,则喷口位置温度则有 ...

这炉温很高啊,能化黄铜了。

网友I:
我想是升温太快才裂的。你可能没有暖炉吧?或者暖炉时间太短。可怜的耐火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是升温太快才裂的。你可能没有暖炉吧?或者暖炉时间太短。可怜的耐火砖!
时间紧任务重,测了温度马上还要回家吃饭,所以就急了一点,慢慢来应该能好很多,不过也没啥可惜的,六七块钱一块的东西,坏了也不心痛。

网友:
这就叫热震吧。好像莫来石的耐火砖抗热震强大些,楼主用得是高铝砖?

楼主:
莫来石的

网友:
LZ在居民楼内试的?

网友K:
温度计多少钱买的,哪有买提供点关键词我自己搜也行。谢谢

网友:
各位不需要用这种砖头  只需弄个铁桶弄些车床车下来的铁丝 放在里面
然后把零件烧就行。建议不要在家中使用 注意防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温度计多少钱买的,哪有买提供点关键词我自己搜也行。谢谢

TES-1310

网友(2011-11-28):
战鹰呀,我QBQ的号密码忘了,给我重置一下行不

网友L:
还得是电炉。温度均匀。做起来也不是难

网友M:
想学习燃烧器的结构。希望楼主公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学习燃烧器的结构。希望楼主公开。。。谢谢。。。
豆丁里大把的PDF文档,想怎么学就怎么学。燃烧器很少有小功率的,动不动就上百KW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得是电炉。温度均匀。做起来也不是难

电炉控制起来就麻烦多了,必须有控温器,还要设定好PID参数才能保证炉温温度,这个煤气炉原本我也是想弄成自动控温的,但现在发现根本没必要,控制好燃气阀门的开度就好了。温度波动主要来自管道煤气的压力波动,如果换成煤气罐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手动稳定控温。要想保温好的话,外面再来一层保温毡就好了。

如果要求高的话,找一根钢管插进去充当内胆,还可以进行气氛保护下的加热。关键是用煤气比用电便宜的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学习燃烧器的结构。希望楼主公开。。。谢谢。。。

燃烧器很简单啊,你看到了,都是水暖件

主题结构是由六分的管件组成,分别是三通两个,长丝一个,短丝两根分别切两半,弯头两个,一寸半转六分的补心两个(充当喷口),弯头和三通三通和补心之间用半个短丝连接。

根部喷口就是一根插进去的铜管,要超过三通的中间的那个入口。中间的那个入口接了一根短丝,然后用一个一寸转六分的补心接了一个PVC的一寸转一寸半的变直径接头,这个不是拧上的,是加温之后楞压进去的,然后用热风把PVC变径的大头吹软,把12V离心风机的出风口挤进去就算完工了!

另外为了调节风量我买了一个电脑上用的风扇调速器,但使用后发现最低速度不行,满足不了小火的需求,所以我打算把这部分改一下,在风扇到三通之间再装一个碟阀,用来控制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