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买KDS600应该买什么版本好?

楼主(2011-10-21):
600无副翼套装机4250,无舵机版套装机3800(即系4个舵机才值450元),空机—+EBar3300元(即电机电调只值500元),纯空机2750元(即Vbar值550元)。
以上几个套餐,怎么选好呢?如果只买空机,自己再配好的设备,那么就真的是可以配一台原装老狗出来了。但如果买套机,KDS的设备信得过吗?毕竟玩600的话,炸鸡可以接受,但最怕是伤人啊!
请各位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如果是我.會買无副翼套装机4250 全包加接收..電池可以飛..

网友:
我买的4250套机,电机动力可以,电调温度也不高,EBar也行。飞机炸过一次,舵机还健在,反正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纯空机比YT贵~

网友:
推荐套机.性价比高.
全套,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模拟操作,可以迅速找到原因.

网友:
KDS设备还可以 顶全套

网友:
全套才有性价比,空机价格坑爹。。。

网友:
如果我能选,无副翼的带E-bar,有副翼的就纯空机吧,呵呵

楼主:
但KDS的产品说明不给力,完全看不到舵机的参数。而且之前也没有看过关于KDS舵机和Ebar的相关介绍,就怕设备出问题啊!

网友:
纠结啊  我在KDS550和YT450V2之间徘徊

网友:
KDS550无副翼 倒飞悬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