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的小弟PL6来啦

楼主(2011-10-22):
收到revolectronix的邮件,以为是俺的pl8修的有消息了。
结果是PL8收了小弟了。

PL6(1000w)
http://www.revolectrix.com/pl6_description_tab.htm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很够用啊

网友:
没有看到平衡电流,是不是和PL8一样呢?

网友A:
找个借口降价而已。当然,性能方面必须做一些屏蔽:
8S --> 6S
1344W --> 1000W
$230 --> $175
其它都差不多。
但是没有找到关于 Regenerative Discharge 的描述。不知是否连这个特色功能也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有找到关于 Regenerative Discharge 的描述。不知是否连这个特色功能也屏蔽了。

Regenerative discharge is an optional feature. Turn it on when you need the highest power discharge. Turn it off and use standard internal discharge of up to 50W if you choo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t it. Thanks, Buddy.

网友:
Regenerative discharge is an optional feature. Turn it on when you need the highest power discharge. Turn it off and use standard internal discharge of up to 50W if you choose

再生排放是一个可选的特征。把它当你需要高功率放电。关闭和使用标准的内部放电高达50瓦如果你选择

网友:
很好。。。什么时候有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