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抉择中...求大师解脱

楼主(2011-10-22):
起因都是源于进了台50级油电两用的特技机而起。(翼展1620,飞行重量3100g)
    现有动力设备是,好盈40A,3546 KV600电机,4S 2600MAH电池两块,飞的是大赛。

    显然如果把大赛的动力系统移到50特技机上肯定是不行的了,问题就是,如果继续搞电的话,电调、电池、电机都要升一个档次,TB上晃了一圈下来,保守估计要900元(朗宇2820 KV920\花牌 6S 2600MAH X2\好盈60A )。而且爽不爽飞貌似还不得而知,按照朗宇给出的数据,这款电机最多只能提供3.2KG,1:1左右的拉力,且还是全油门情况下。

    而小排量汽油机价格也在900-1200之间,动力远比电的来得凶猛持久,遂动起了念头.......潜水几天,发现汽油机油料比较好解决,但保养和调教在我这个新手看来是很麻烦......由于身边没有玩油机的,一切都只能泡论坛,真的很怕重重困难磨灭了我玩航模的热情劲......

   不知各位有过油改电或者电改油经验的大师可否谈一下。 补充问题:差不多价位和排量,甲醇机和汽油机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网友:
我当初决定电改油的时候也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毕竟航模确实是一项烧钱的奢侈运动,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真正向往蓝天,渴望飞翔的人来说,是很乐意为自己的这项喜好而投入的,我是一名大学生,不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家里经济条件也不算很好,我学的是“临床医学的针灸推拿”,闲暇的时候就去做兼职(因为比较优秀,受得老板赏识,所以工资相对高一个等级),每次拿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上淘宝买设备也是很高新的一件事,在此推荐一下,一米二一下的飞机我们建议用电动,一米四以上的飞机(含一米四)我们就建议油动的了,另外附加两张我的照片以勉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车牌和地貌,烈兄应该是桂林医学院的,偶是桂电的,哈哈~~

另外请教一下,差不多同等价格,甲醇机和汽油机,您是如何看的呢?哪类的易用性较高呢?

网友:
跑下题:

电机有朗宇3520 KV520啊,银燕4020,双天4250,这些都是拉力4公斤以上的。
电池用两个3S串联使用,平时飞小飞机也可以拆开来用啊。
电调用好盈60A。这些配置很耐用的,感觉比油机寿命长及后续消耗也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下是桂林中医院的,烈空座是我收来的号,鄙人代号星尘……你是桂林飞航模的?群里没见过你啊,加群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那么大动力的电机啊........入魔三月,见笑了~~

如此的话,的确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我在02年在桂电读过书而已啦,目前在广州。 可否说下甲醇机和汽油机的选择?

网友:
飞机进得有点冲动。1米6的飞机不应该是50的,应该是61二冲的。发动机重量600克稍多的样子。
这种级别想改汽油基本上不大可能。

而电动配置其实大了以后本来就比油的贵。
“朗宇2820 KV920\花牌 6S 2600MAH X2\好盈60A )。”
这样的配置本来就不是靠谱的50E配置,
50E我现在是双天5050+5S4000双天电池两块+85A中特威电调+14*8.5APC-E,
还不说必须上个好点的充电器,我是iCharger最小功率的106。这一套下来两千多了。

所以真要飞,要么出了飞机暂时飞小的,攒钱上30cc汽油机吧。
不要图便宜,会出大乱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入模就应该一步步来,基础一定要扎实!急不得,模拟器,低速电动,高速电动,甲醇练习机,之后选择甲醇像真机或者汽油机,每一次转型都是进步,看准自己的模型之路,祝模道快乐!

网友:
你这台其实也好配,我身边好几台50级的油电两用 sbach342,电的配置起飞重量不到3kg,廉价的电机用银燕的有一款两百多的,型号忘记,电池可以用3s串

电流其实不大
具体参数我问问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