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CGY750的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0-22):
本人装了台450PRO ,现在改成了飞越480的了,用的是CGY750无副翼系统,尾舵机是HD261的。悬停和急升急降都能锁住尾。就是自旋或转向停止时回弹,尾巴向右不明显,向左就很明显,速度越快越厉害。以前用YT 3G 就没情况 ,不知要怎么设置

楼主:
750不出,楼上去别的地方问,450上用不了,我会放到700上

网友:
 我也一直遇到这问题,往左急停就回弹,往右很好。但我是普通陀螺,处理办法是,加“减速度”值(陀螺设置卡里设置的),让自旋到停止时间变长。
怎么出现这问题的,一直很迷茫没找到原因。

楼主:
我想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我电调开了定速 ,尾巴 向左时会造成转速下降,这时电调会补偿转速,750也会补偿,两个补偿叠加就发生了抖尾 .上次在外面后翻时,尾巴直接跑了个180度,吓死我了.还好飞得高,救回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高级货,用得什么电调

网友:
没有楼主说的这个现象!

我用的也是CGY750 450PRO  好盈40A铂金  还真没有楼主所说的现象!

楼主:
今天把450拆了,配置自己看吧
中毒太深 没得救了

网友:
701做陀螺,v8无副翼,神舵.....无敌了
引用 楼主:
今天把450拆了,配置自己看吧
中毒太深 没得救了

楼主:
问题没解决,无敌 什么...

网友:
为什么要拆!

楼主:
换V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