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田宫的齿轮箱适合什么车型的?

楼主(2011-10-22):
看到款田宫的齿轮箱,那位知道这个是配什么车型的啊?

网友:
不会是坦克吧!

网友A:
可以改35坦克只要底盘空间够大就可以,扭力挺大但是噪音和体积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35坦克只要底盘空间够大就可以,扭力挺大但是噪音和体积也不小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坦克吧!m04:

应该是坦克用的吧

网友:
1/35车型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将近50元的价格还真不如用两个减速电机来的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将近50元的价格还真不如用两个减速电机来的实惠

确实是的

网友:
才五十元?

网友:
50大洋你可以入两个——二手的话三个没问题——12mm减速电机(是叫这个吧)……,动静比这个小不少……

网友:
这个不是双流的吧?
才50块!
双流的怎么会卖的这么便宜!

网友:
 当然不是双流,田宫的工作乐。

网友C:
强烈要求大家上图纸!我有加工条件: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款田宫的齿轮箱,那位知道这个是配什么车型的啊?

个人感觉可以用在M113上面!有打算改这个款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加工条件真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要求大家上图纸!我有加工条件:loveliness:

难不成,你要造福论坛德模友们,量产之???

网友:
曾经这个波箱装在1:15的m41上  万代出过··

网友:
这个是专门为1/35的坦克设计的。国内好像不多见。上次去香港逛实体店看到,就每款买了几盒特意带回来(还有纵输出,但输出,金属架的,等等几款)。

发现如果整机使用,问题一个是体积太大,重量太重,输出相对于现在流行的金属齿减速电机没有功率上的优势。另外配的是3V电机和普通的舵机控制板改装的双向控制板不匹配。

所以个人觉得整机已经属于淘汰款型,因为有更好的替代品,就是金属齿的小减速电机。但田宫的材质很好,套材里面的齿轮,轴箍什么的零散适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很早以前买过40-50块钱的35号手的坦克,波箱跟这个类似,只是没那么精致,而且只有单边齿轮和电机,驱动轴是一体的不能转弯,而且质量不咋地,塑料齿轮裂开打滑了,买了两架把波箱组合改装过,实在折腾人。田的这个看起来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烈要求大家上图纸!我有加工条件:loveliness:

觉得你可以考虑仿个京商的CCVT变速箱,然后再接双流波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你可以考虑仿个京商的CCVT变速箱,然后再接双流波箱

还有京商的雯车用微型差速器,万向节,都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