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 学飞 横滚 (视频)

楼主(2011-10-22):
学飞 横滚  80CM赛斯纳

挡不住诱惑,决心用80CM赛斯纳学飞横滚。炸了5-6次,断了几根桨,幸好飞机无大的损伤。从以下二段视频看飞机横滚姿态,主观分析可能是打付翼同时推杆后,推杆回中太慢,形成横滚后俯冲。又来不及拉杆,造成炸机。是否确切请能者多多指教,谢在先。

网友:
看上去动力很暴力,建议楼主先练习倒飞。

拉半个筋斗进入倒飞,倒飞转个弯回来,然后半滚改平。
就这么多练几次,应能掌握好拉杆与推杆的时机。

网友:
看楼主这入魔时间跟技术不大协调啊

网友:
楼主的飞行技术不差呀。
你看他飞行时没有多余的小动作,速度均匀,未做动作时,能基本保持等高。在草坪着陆未拿大顶。

这机DIY的也像成品机了,翼尖也做了处理。

网友:
早上很早就起来飞了。

网友:
说两句,不知道对不对,共同探讨。飞机做的很漂亮,但用来练横滚绝对挑战难度。1、平凸翼型,正、反飞,升力差距大,倒飞要求很大的推杆量。2、上单翼飞机的横滚特性差,很难滚成直线,如果再加上上反角就更难了(超高手例外)。3、横滚除升降舵外,还需要方向舵适时补偿,如果是日本手的话,左手在画不规则的圆,小飞机,动作灵活,初学动作,左手很难跟上的。建议换一个中置机翼,对称翼型大点的飞机更好上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这款小赛怎么看起来 肥肥的

网友:
用这个机型不是太好练,中单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