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求解:陀螺仪在固翼上的使用

楼主(2011-10-22):
陀螺仪
在直机上的应用,大家都已经谈透了,但是很少有谈在固翼上应用的。已经炸了两架固翼,想在固翼上加装陀螺仪,各位老兵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没什么意思

网友B:
跟直升机一样 让飞机自动修正 飞的稳了 乐趣没了

网友C:
Futaba有一个系列
户外最常用的固定翼飞行稳定装置是:PA-2 ;据说是利用天地线的红外影像来实现飞机的“放杆”自动进入平飞状态。这个产品价格也最便宜。以前国际上著名的大型模型批发商定制的入门级固定翼大都配置这一装置。再有就是Futaba的GYA系列陀螺了,有单轴和双周两种3个型号可以供选择。至于固定翼新手,最常见的炸机原因是“错舵”。所以新同学还要尽量多飞飞模拟器。设备再好也仅仅是辅助手段。

网友D:
试过在固定翼的副翼上装陀螺,飞起来水平是稳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E:
三轴固定翼陀螺出来了,据说是颠覆性的

网友F:
我的刀锋540(50级油动)和小金星(25级油动)都在副翼上装陀螺,比不装好飞。

网友G:
买个KK板用固定翼模式吧

网友H:
看看Futaba PA-2的官方网连接吧。。。
http://www.futaba-rc.com/accessories/futm0999.html

网友C:
油动练习机的首选
"放杆"以后飞机就能自动飞平.

网友I:
去买个飞控版 不过那样固定翼就没意思了 降落不会的 开了飞控版你还是不会

网友J:
我买了N6,就是要干这个用
看了厂家非固定翼的视频,所以心动了
先前的一个有问题,换了个新的给我,还在路上

网友J(2011-12-05):
哎~~~~~。。。。。。
正在寻觅下一个目标,已把方向调整成了直升机用的陀螺仪,感觉这个技术应该比同价位的飞控更成熟
看起来都说亚拓780不错,但看起来是数字的,模拟舵机上用会不回大材小用?这牌子是哪产的?质量是否稳定?性能是否有够高性价比?
烦请大侠指教,万谢!!!

网友K:
查以前的贴,陀螺用0704b就好

网友L:
大侠高抬贵手
不要隔靴挠痒,陀螺仪用在固定翼是一种折腾实验乐趣,有经验的就说一下,推销飞控板.

网友L:
推销飞控板就免了吧,陀螺翼kds800安在固定翼上,不知黄信号线安那里,请指点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插第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