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放电能力物理上由什么决定的呢?

楼主(2011-10-22):
同样MAH,放电C数大的一般会重很多,那么放电能力的不同在物理上是什么差别呢?

网友:
电池的内阻,LX补充

楼主:
内阻影响电池工作发热量,但和放电C数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
结构吧
有的是卷起来的,有的是层叠的,像两本书互相交叉一样,这种放电倍率高一些

网友:
电池化学材料的数量决定放电容量。正负极板间的面积决定放电能力。面积大了基材重量总是要增加的

网友:
跟里面聚合物的密度和内阻有关吧,密度大C数也大,内阻小持续放电的能力就越强,电池用久了内阻增大,放电能力就下降了,同时压降也变快。

楼主:
呵呵大概了解了,截面积增大可以提高C数

网友:
地板说的对,楼主注意,电池问题应该主要归结与化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MAH,放电C数大的一般会重很多,那么放电能力的不同在物理上是什么差别呢?

影响电池放电的只有一个因素——内阻。
对电池来说内阻是关键的重要的指标。
只有非常专业的才会关心到电池内阻。
同样容量的电池C数越大内阻必然越小。
内阻的大小与电池的药膜配方有关,与电池的结构有关。
通常C数越大的药膜就越薄,叠层就越多,同体积下容量就越少,同容量下就越重。
只有我们外行人才去关心什么模糊的不容易讲清楚的与内阻有关联的C数这个指标。
C数这个也是大受商家推崇的说法——因为大可浑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