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防射桨方法

楼主(2011-10-22):
早上飞了两块电池,最后一块快没电时,掉得快,其中一桨打地,没断,反而电机飞帽子了,找了10多分钟才找到。。

大家有没有好方法可以防止电机飞桨和飞帽

有的请大家多支招。。

网友:
从来不飞桨飞帽。

网友:
是子弹头吗

楼主:
对。子弹头

网友:
上一点螺丝胶;去掉帽子找两个螺栓帽重叠套上去拧紧

网友:
2212电机有两种轴,一种是3mm,另一种是3.175mm,相应的子弹头也有两个规格

我发现很多用错了子弹头,将3.175mm的子弹头装在3mm的电机上,老是抱怨锁不紧,这样不飞桨才奇怪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 舍掉昂贵的子弹头用保护器  反装

网友:
拧的时候使劲。不行的话有那种上顶丝的子弹头

网友:
掉的是反转那个桨吧,桨的转向跟子弹头螺纹的方向相反被打掉正常。原来飞腰推苏27fpv,因为这个救了我不少桨啊;子弹头打掉,桨屁事没有

网友:
用防松螺母呀,5MM和6MM看你的子弹头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