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721的卫星问题(DMSJ

楼主(2011-10-22):
请问高手   RD721的卫星可否不用?????

网友:
不可以, DSMJ应该用RD731

网友A:
我试过.dsx9配合必须要卫星.dx7确可以不用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dsx9配合必须要卫星.dx7确可以不用卫星

Spektrum 你可以試試不用衛星。。。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