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三陀机同时向下谢谢指教

楼主(2011-10-22):
新买亚托250,装配过程中先碰到推油门三个舵机同时往下,说明书上说调整SWASH CH6行程即可。我是天七遥控中文的。呵呵不知道SWASH指的是什么。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砸场子的~

网友:
设置舵机反向啊。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求证一下,推油门出现一或二个陀机向下设置陀机反向。如三陀机全部出现朝下。调整遥控器SWASH CH6行程即可。我不清楚指的是那一项?我想教程应该有道理的。请知道的指教

网友:
两种方法:
1. 将三个斜盘通道的舵机均设置为反向;
2. 在十字盘混控菜单中将螺距一项的混控值由原来的50%或者60%改成-50%或者-60%。

说明书上指的可能是第二种方法。

网友:
发错区了

楼主:
十字盘三项:副翼 升降 螺距 均为60. 是否将螺距一项改成-60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你一试就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三项:副翼 升降 螺距 均为60. 是否将螺距一项改成-60就可以了吗?

对于油门杆向上推十字盘反而向下走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如果副翼和升降反向了,那就还要把相应的混控比设置成-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