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1-10-22):
低压大电流的电调适合飞机等小比例模型使用,但在有些场合,比如大比例车船,就需要高压小电流的电调。
发现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电调的控制电压都在18V以下,电流在50A以上,属于低压高电流。当然也有在30V左右的。但价格很贵啊。
不知道高压版本的电调和低压版本的电调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是说电路上的区别。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技术手段把低压大电流的电调改装成高压小电流的电调呢?
当然,改装者得有相关的电子知识。

网友A:
1) MOSFETs
2) MOSFET 驱动器 drivers
3) 光耦隔离 opto-coupler
4) BEC,HV ESC多数无BEC。
5) 电容

网友B(2012-01-25):
问题是电压要使用多串的电池,电池串数多的话电芯之间的平衡就成问题,对充电器,电池的要求都很高,电调传统的线性稳压也无法使用,开关稳压成本要高不少,另外一般高压低电流的动力系统没有低压大电流的爆。觉得一般不是特殊场合,模型里面60a电流以内的动力系统还是11,1伏的比较多,很大电流的开始使用高电压平台,但是一般也是22,2平台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