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2200 和3S2200毫安的供电时间是不是一样啊,一直用的3 ...
2S2200 和3S2200毫安的供电时间是不是一样啊,一直用的3S感觉电池有点累赘。

楼主(2011-10-22):
2S 1800毫安 和3S 2200毫安
电池
给油机接收机供电时间是不是一样啊,毫安数就是容量吧。反正电调都要变压成6V的吧,用3S的不是浪费?

网友A:
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B:
随便什么接收机都只需要4.8-6V电源供电,亦既4-5节镍氢电池即可。你用2S或者3S还要附带的带个电调变压,个人确实觉得累赘。增加了重量是其一,结构的复杂也会带来额外的故障风险这是其二。

网友C:
不一样的,3s的时间要多的

网友D:
感觉3s更安全

网友E:
电池放电做功=UIt,楼主可以放心,多出的一串电肯定不会成为累赘滴

网友F:
同样都是包子,吃最后一个就饱了,前面几个都白吃了

网友G:
楼主很累赘,不适合玩航模

网友H:
用3S电流小点,2S电流大些,其实油机接收和舵机电流很小的,用1000MA左右的电池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