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为啥KV值越高 价格约便宜??

楼主(2011-10-22):
新人问题很多  前辈们不要嫌额罗嗦
1.为啥KV值越低的马达就普遍比KV值高的贵呢?  不是KV值高了 转速就高了呀 虽然扭力小了点(比如  兴耀华内转子马达KV4000以上的60米左右可以了,但KV值1000多的要170左右,按我的理解4000转扭力是小点,装一样尺寸的螺旋桨  所有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4000转下降到1500转应该是极限了吧   但1000转就算是不下降也才1000转,转速还是KV值高的快呀实在是不解)
2,兴耀华的内转子马达质量好吗? 我看价格相对便宜
3,无刷马达发热量大吗?我用过有刷380高速马达 7.4V电池  320A电调 船跑了大概10分钟不到吧   结果打开盖子 水滴到马达上  立马冒烟 蒸发  那温度可以煎蛋了  不知道KV2000以上的无刷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4,有刷380马达要是和无刷比较的话  大概和哪个等级的无刷性能差不多
5,额的问题问完了   前辈不要胸闷:loveliness: 希望能细心解答 小弟谢过各位前辈

网友:
片面,有些kv值高,价格更高

网友:
我建议LZ先把无刷和有刷电机的工作原理先搞清楚再说吧!在同等规格下如3660,KV值大小价格都是一样的,因为同品牌同规格的电机他的用料都是一样的所以价格没有区别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理解是同等尺寸的电机,KV值低,就表示绕组的匝数必须更多,这样线径必须更小。而要保持相同的效率,则必须选择电阻率更低的导线材料,故成本会有所增加。

网友:
标题

片面+1

网友:
低KV线径细,匝数要绕相对多,对制作时间和工艺相对高KV更多更高,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其他问题也解答下吧

网友:
看起来LZ是个伸手党不喜欢自己找寻答 案啊!
电机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不相的可以买一个交交学费 !
关于跑船的电机温度高的问题,请你首先去查一下水的阻力是空气的多少倍吧!玩船尤其是无刷电机不加水冷就是找死!
关于有刷380电机和那款无刷电机相当,那你要看去一下电机的功率去比较吧!

楼主:
好复杂呀?额玩的不是竞速船,是仿真船的快艇,目前3个380马达的速度连10码都没,所以打算上无刷

网友:
1,KV值低,就表示绕组的匝数必须更多,这样线径必须更小。而要保持相同的效率,则必须选择电阻率更低的导线材料,故成本会有所增加。

2,如果不是什么很极限的是用,兴耀华还是可以的。

3,一个马达7.4V 100A,功率就是740W,跑十分钟,做功444KJ。现在马达效率都标到90%以上,按这样计算,就有44.4KJ即10616.9297卡的能量变成热能。1卡能将一克水提升一度,所以这个马达工作十分钟所发的热可以使一克水提升10616.9297度。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水会蒸发,电机也会烧毁。所以必须水冷。假设十分钟用冷却水10升,那么就可以使这10升水提升1度。

4,差不多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尺寸,就是380。你买无刷的380就行了。另一个就是输出,这个就要看电机的工作电流和电压。

网友:
KV跟价格成反比?同型号的黑旋风,KV高的更贵

楼主:
11回答给力,太专业了,再次谢谢各位前辈,KV高的贵当然有了,但我淘宝看到大多都是低的贵点

网友:
继续 潜水

网友:
1. 价格跟KV没有严格对应关系
2.XYH可认为是目前最低端的电机产品
3.电机KV跟匝数和电机内阻平方根成反比关系,跟效率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4.目前电机使用的导线材料正常情况下在单位面积电阻率不会有明显飞跃式的差距,故高KV电机跟低KV不可能做到内阻近似相同的结果
5.准备睡觉

网友:
上面都回答了  都是人才

网友:
对于高端竞赛型的电机而言,KV高和KV低的电机也就是说匝数多和匝数少的电机它的成本是完全一致的,只要它的定子、转子尺寸、材料一致。因为采用的是多股并绕的方式。无论多少KV的电机每极的绕组数是一样的,多少股并联来决定它的KV值。为什么要采用多股并绕呢?有电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多股并绕的效率高于单股。
不知道有没有玩船模的朋友使用腾翔电机的,TS电机几乎所有的型号都是0.2MM的漆包线,至于匝数,就看是几股并联而定了。
上面有的朋友有个错误,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模型电机都是采用的铜材质漆包线,所有的线电阻率是一样的。如果要降低除非你用银质漆包线,不过不会有人这么做的,成本高了,而性能提高得有限。银是唯一比铜电阻率低的常规金属,初中物理知识里面就有。

网友A:
价格只跟功率有关系,同功率的电机不管KV值多少,他使用的材料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匝数和每匝线的数量有区别而已,当然了,也不排除厂家把同功率的但是产量太大或太小的分开来卖.不管怎么说,相同的产品产量越高综合成本肯定是要越低的

网友:
你的这种说法现在有点过时了!

引用 网友A:
价格只跟功率有关系,同功率的电机不管KV值多少,他使用的材料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匝数和每匝线的数量有区别而已,当然了,也不排除厂家把同功率的但是产量太大或太小的分开来卖.不管怎么说,相同的产品产量越高综合成本肯定 ...

因为你忽视了另一点,就是马达的工作效率。效率高的当然价格就是自然高了。一分价格一份货,这是当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网友:
楼主加我吧,QQ就是Id

网友B:
KV值还取决于极对数,KV越低表示极对数越多,磁体和电机定子都将更加复杂

网友C:
标题
现在有点了解了,谢谢各位前辈呀,

网友D:
高人不少,学到东西了

网友E:
同样的转子 手工绕的要比及其绕的KV值低

网友F(2011-11-23):
KV高的电机,同规格来说,磁体要少些,定子好绕些.但轴承要用好些的,价格应该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