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宝涡轮增压二冲发动机

楼主(2011-10-22):
网上看了这发动机带涡轮增压。。淘到二手的了。。。到手拆开一看果然有。。 不过工作原理和真实汔车上的不太一样。。。

网友:
先抢沙发在看

网友A:
真车一般用废气涡轮增压,靠的是废气驱动涡轮,再驱动增压器。其缺点是要有废气涡轮等等一系列的部件,用在小发动机上的话,这些部件的重量比发动机还大,所以得不偿失。而且废气涡轮是要在高速下才能显著增加功率,在低速段上甚至是个负载,这对发动机加速性有负面影响。

你那个是机械增压,就是直接通过发动机轴带动增压器,这样就省去了废气涡轮,减轻重量。而且提高了发动机的加速响应。但是,在高速段的效率不如废气涡轮。

所以现在大众就搞了所谓TSI技术,这里的T,就是twinscharger,双增压——在一台发动机上同时装上废气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低速时以机械增压提高发动机的加速性能,高速时以废气涡轮增压提高最高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车一般用废气涡轮增压,靠的是废气驱动涡轮,再驱动增压器。其缺点是要有废气涡轮等等一系列的部件,用在小发动机上的话,这些部件的重量比发动机还大,所以得不偿失。而且废气涡轮是要在高速下才能显著增加功率, ...
学习了,,怪不行这发动机油门响应速度特别快。油门很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车一般用废气涡轮增压,靠的是废气驱动涡轮,再驱动增压器。其缺点是要有废气涡轮等等一系列的部件,用在小发动机上的话,这些部件的重量比发动机还大,所以得不偿失。而且废气涡轮是要在高速下才能显著增加功率, ...

其实国内大众的TSI并不是双涡轮增加,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loveliness:

网友:
算不上增压,仅仅是加强进气而已。

网友:
这个是车用的,其加速性能很不错,这种增压进气在F3D上也有人用过;
对车用或竞速模型这些不考虑发动机寿命而只追求速度而言的非常不错,就是太能烧钱;

网友:
致力于极品

网友:
没增什么压,在曲轴箱里面搅合,改善扫气而已了。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油门响应快灵敏跟那个增压几乎没关系  车用引擎化油器是滑动式的 同时控制风量油量
车用引擎大多都这样  禾宝的所谓增压器几乎是0效果  在禾宝4P的时代忽悠过不少人
不过从当时禾宝长车手都用不的情况看 应该是没什么效果 后来禾宝也没再出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产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响应快灵敏跟那个增压几乎没关系  车用引擎化油器是滑动式的 同时控制风量油量
车用引擎大多都这样  禾宝的所谓增压器几乎是0效果  在禾宝4P的时代忽悠过不少人
不过从当时禾宝长车手都用不的情况看 应该是没什 ...

车用发动机,禾宝完全不入流,噱头而已,当年自己也用过这台,娱乐一下可以。
要上场,还是RB,OS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用发动机,禾宝完全不入流,噱头而已,当年自己也用过这台,娱乐一下可以。
要上场,还是RB,OS好使。

比赛的话看场地,大场肯定是RB  NOVAROSSI  等大牌
小场地的话禾宝3P  4P完全够用    禾宝引擎还是很稳定的不过现在被GO比对的不够廉价了  哈哈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这个形似于叶轮的东西并无鼓风机一样增压的作用。 因为这个叶轮没有像水泵一样的外壳来做导流。 进气口和排气口都没有。 都在一个环境下做运动。 而混合气体是由活塞运动吸进来的。 跟这个叶轮无关吧。。 如果真的要增压也要在化油器进气口才行吧。。 本人之前在厂里 发动了一个50元发动机 然后在进气口用氧气吹了一下。 在不动油门的情况下动力暴升,这就是增加混合气体的比例。让气体充分爆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增压的东西无任何作用。。 还有LZ 提到说油门响应快。 第一是由于是空转。 第二 跟你的油针调节方面有关系。 而跟你所说的因为有这个增压叶轮有关我觉得是不对的。。。。以上纯属个人认为,如有说错请跟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9-26):
2冲,增压有效果么??

网友D:
只算是个协助扫气的风扇,都不如填充一下曲轴箱让改善活塞背压实在。